[电动] 博世曲线锯TST8000E完美改18V无线

楼主(2019-12-03):
            前段时间收了一台博世TST8000E的曲线锯,结果回来一看,曲线锯的外观还算漂亮,成色能有85新吧,可是电源线是剪断的,准备换一条日本进口电源线,网上也看了几种挑选了准备入手的线了,先打开机器清理一下机器内部吧,我去机器里面简直是一塌糊涂!定子和转子都是坏的!都烧了!坑了!
            我顿时要放弃这台曲线锯了,一套定子和转子要几百块钱!放在一边搁置几天,有一天在网上逛某鱼看到有博世18V无线曲线锯,就是太贵了,看到这又燃起了我的兴趣,改!220V改18V锂电池无线的,家里正好有博世18V的其它机器电池也有。
            一开始准备直接改无刷的,看了得伟996的电机和威克士的主控,一套下来不到200块还行,后来放弃了无刷的原因是我用的不是太频,我对无刷来说算是个小白了,怕自己玩不明白,还是上有刷的吧!这样会可靠一些。 又在网上找有刷电机,最后选择了万宝至775高转速电机,接下来确定一下改装方案,不喜欢原装的调速开关,原因有两点,一原装开关开启和锁定比较费力调速比较麻烦,二也是主要原因原装开关使用直流电机调速不准确,于是从新买了博世原装的无调速带自锁开关,另外安装单独的调速开关,既然改了咱就要改的完美,这里说的完美不光是外观和性能,在功能上也要完美,需要增加几个博世TST8000E是没有的功能,都要增加什么功能呢?一要加激光指示标线,二是要加LED照明,这两个功能不是花活而是很实用的功能。
            好了闲话少说,我的文笔也不行,直接上图。

楼主:
想要看视频的小伙伴,可以上闲鱼搜一下“博世曲线锯相关链接”

网友:
换了外壳么

楼主:
白天拍的清楚一些

楼主:
没有,原装TST8000E的外壳和GSR18-2-LI的外壳嫁接到一起的

网友A:
这手工,太牛了,很好奇壳子上的洞是怎么补的,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手工,太牛了,很好奇壳子上的洞是怎么补的,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

用原装壳上裁下来来的料,再找合适的弧度慢慢打磨,之后粘上就可以了。

网友B:
可惜了,这贴如果有详细改装过程就是精华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这贴如果有详细改装过程就是精华贴了

可以上,过程已拍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上,过程已拍照

把所有内容都编辑到一、二楼,理顺下次序,再加上详细的说明,应该能成为一个好贴子,加油!

网友C:
请问你机壳用什么胶水粘接的

网友:
好手工,好思路!

网友:
手工不错,有更详细的图片更佳

网友D:
内部图也发几张出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机壳用什么胶水粘接的

恒固502强力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所有内容都编辑到一、二楼,理顺下次序,再加上详细的说明,应该能成为一个好贴子,加油! ...

你好!我不知道怎么把详细照片插到1-2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部图也发几张出来看下

不知道照明把照片插到1-2楼

网友:
这个改装太牛了。

网友:
很飘亮!主要是18v电机轴怎么和原来220v电机轴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