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小爱智能音箱 Pro加个射频功能

楼主(2019-12-03):
比较简单买的成品模块回来自己加了2个手机电池就可以工作了。

加了2个1块钱的手机电池,这个待机电流非常小,满电可以坚持2个月问题不大。

顺利成功红外转射频可以正常发射射频信号315频率

完美配合小爱同学遥控家里的各种灯。

网友A:
这是什么高级操作,看不太明白啊

网友:
是不是用小爱同学+红外摇控,然后自己做一个接收红外摇控的,把红外摇控转成RF发射,控制灯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高级操作,看不太明白啊

就是小爱发射红外信号可以遥控射频的灯

网友:
楼主搞道闸啊

网友:
那个小显示器是什么东东

楼主:
成功破解道闸自由进出无人值守车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成功破解道闸自由进出无人值守车库

有车牌识别的有的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车牌识别的有的搞么

有遥控模块的基本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遥控模块的基本可以

懂了。天天出入的小区,肯定玩不了。哈哈

网友C:
说说看什么模块,新小区车牌识别,还有遥控的车闸,一家只给配一个遥控器,但我有电动车和摩托车分别两人用,所以学着点,说不定会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说看什么模块,新小区车牌识别,还有遥控的车闸,一家只给配一个遥控器,但我有电动车和摩托车分别两人用 ...

直接买个遥控器对考就行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买个遥控器对考就行哈

也是啊,我自己家的车库原来就是这样处理了,现在反而蒙了,看样子我真的老了

网友:
链接丢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车牌识别的有的搞么

有车牌识别的一般也有遥控功能,方便故障时使用

网友:
我不要射频  蓝牙遥控的怎么搞

网友:
热熔胶工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成功破解道闸自由进出无人值守车库

你是骗保安开门,然后截取保安的遥控器呢? 还是穷举?

我两者都用过。

当然能骗保安来开的话最好,穷举太累了,我自己做的穷举器,穷举2262的芯片,在知道按键和码长的情况下,也要20分钟才能全部扫一遍。至于1527,就不要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遥控模块的基本可以

没用。

我公司的写字楼院子,我就把遥控器给穷举出来了,确实可以进出自由。

可是人家车牌识别系统,把你的欠费,都在电脑里记着呢。临时停车按小时算,一天30-40块,然后来找你算账。

老老实实的去交了包月停车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骗保安开门,然后截取保安的遥控器呢? 还是穷举?

我两者都用过。

我是直接拦截的比较简单1527的芯片,你穷举要3天不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