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一个NECXG笔记本Express转USB3.0扩展卡ExpressCard 34 ASM(2口)

楼主(2019-12-03):
这个扩展卡是我thinkpad t510上用的,本来想的挺好的,但是买来基本没怎么用,首先这个卡插进去比较紧,但是usb口却比较松,因为边上的铁片没有卡口设计,和普通的usb口不同。
其次就是电脑容易显示短路,可能是个别现象,之前网上买的,价格还挺高,拆开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在淘宝上看过,三十几元,本来也想过买一块用在老笔记本上,但是后来想想,还是不要搞了,也没什么大数据传输的,即使有,也不着急,慢就慢点吧,买了这东西插上去,多个香炉多只鬼。

网友A:
我T420上也有一块
当年60买的
唯一的问题就是拔U盘会被带出来,带出来之后就得重启才能用
而且不能睡眠,一睡眠就提示功率超限,貌似是驱动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T420上也有一块
当年60买的
唯一的问题就是拔U盘会被带出来,带出来之后就得重启才能用

刷一下底层就好了的 51NB上底层的

网友:
这货做工还可以。

网友:
整体上还是不错的

网友:
当年给Y450买的,80多吧,偏短的型号贵一些

网友C:
usb3。0的卡 性能没有ESATA好
所以 如果没有usb3。0 装上 读写也不会太好 150m上下
而ESATA接ssd 大约220下上下
而且USB3.0 非INTEL 芯片 问题多
接ssd hhd 都是如此,所以有条件入一个INTEL 原生USB3.0的本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一下底层就好了的 51NB上底层的

底层?
这个怎么搞
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

网友(2020-08-13):
ASM?“NECXG笔记本Express转USB3.0扩展卡ExpressCard 34 ASM(2口)”
ASM不是 ASM1045吗?
怎么看照片,那个大方块IC是“D720202”?

网友:
太久没看到这种好货色了

网友:
以前买过一个类似的,好像是renesas方案。后来usb口坏了,不方便换,如果接线出来,也不方便固定,就不要了。

网友(2021-11-26):
引用 网友C:
usb3。0的卡 性能没有ESATA好
所以 如果没有usb3。0 装上 读写也不会太好 150m上下
而ESATA接ssd 大约220下 ...

的确如此。。。。

网友(2024-02-05):
usb3。0的卡 性能没有ESATA好

网友:
考古呀,这设备有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