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谈论简易电车充电宝』实际使用效果

楼主(2019-12-03):
报价2980,还价2600,电瓶:48v20a 超威   ;POWER模式载人(媳妇105斤我145斤)跑41km/h;左右,夏天能跑50km+;冬天42km扛不住
上班着急走下班着急回,冬天不行了,POWER不能到家,智能慢慢勉强到家

拆了一堆充电宝取得18650电池 20+效果好的留下了 14节;无限流模块,裸跑
使用方法:14节电池串联,电压大约58v左右;电车充满电大约58v左右;
骑行时提前插上使用,(非无电时使用)因为考虑到放电电流太大,所以提前并联减少压差和电流;
实测效果明显,POWER模式,顺利到家,到家后电池微热,单程后电压约为 3.6-3.7v单节电池

充电器为单节充,每次都要把电池拆下来充电;比较麻烦
投入成本:电池 15元买了10斤充电宝, 电池盒大约花了10元不到,  30个;主要是支付宝红包付款;

实测上下班均充电一次,最少能多跑10公里;预期:58v*2a=116w   电机约500w   配合铅酸最多应该最多能跑8km  ,实际效果比预期要好,估计是延缓了电瓶大电流放电压力,铅酸电池更持久一些;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请大家点评

网友A:
网上有锂电充电器,一般是2A电流,买回来把电流取样电阻加大一倍,1A左右,直接串联充电,比较省事,定期测一下均衡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锂电充电器,一般是2A电流,买回来把电流取样电阻加大一倍,1A左右,直接串联充电,比较省事,定期测 ...

电流取样电阻怎么找,我有个电动车充电器想改电流,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流取样电阻怎么找,我有个电动车充电器想改电流,谢谢

一般次级串联在输出回路中的大功率电阻就是,阻值一般在0.1到0.3欧之间。

网友:
不错,相当于给原电池扩容了。要是我的60V的是不是得16块啊

网友C:
电池一致性差了些,耐用程度有些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一致性差了些,耐用程度有些低。

是的所以充电时 单节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次级串联在输出回路中的大功率电阻就是,阻值一般在0.1到0.3欧之间。 ...

是变压器上边那个大绿色电阻吗?好像是0.2欧

网友:
我就好奇,你怎么16块钱买的10斤能用的充电宝的,山寨的二手充电宝都几块钱一个啊

网友:
看了脚蹬子,和增速箱的内变速牙盘,还是有必要加上,顺便把前后轮胎压打气到65PSI。经常增程的话,最好做一块小的电池组加均衡保护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变压器上边那个大绿色电阻吗?好像是0.2欧

是的,适当加大就是减小电流;但你这个应该不是锂电充电器,不能充锂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的,适当加大就是减小电流;但你这个应该不是锂电充电器,不能充锂电。 ...

提醒得好,铅酸电池的涓流充电对锂电池就是过充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提醒得好,铅酸电池的涓流充电对锂电池就是过充

48V的铅酸电池高恒压大约59V,妥妥的过冲。

现在铅酸电池没有恒流阶段,一般是恒功率一直到高恒压59V,然后转灯到55V低恒压涓流。

锂电充电器就是55V左右恒压恒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V的铅酸电池高恒压大约59V,妥妥的过冲。

现在铅酸电池没有恒流阶段,一般是恒功率一直到高恒压59V,然 ...

锂电池充放电库伦效率高达99.5%以上(也就是缺乏内部的对抗过充的机制,如铅酸电池的副反应-电解水-氢氧复合成水循环),所以哪怕是小电流涓流,电压也会不断地上升,直到锂电无法承受,鼓胀甚至破裂着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提醒得好,铅酸电池的涓流充电对锂电池就是过充

我想改到3安或者2.5安,现在是1.8安,换多大的电阻。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适当加大就是减小电流;但你这个应该不是锂电充电器,不能充锂电。 ...

我想改到3安或者2.5安,现在是1.8安,换多大的电阻。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改到3安或者2.5安,现在是1.8安,换多大的电阻。谢谢

一般只改小。

至于加大,要问问变压器,开关管,整流二极管同不同意。
以现在厂家节约的秉性,一个充电器不会给你留超过10%的余量的,甚至本来就在过载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只改小。

至于加大,要问问变压器,开关管,整流二极管同不同意。

多谢,去浮充怎么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去浮充怎么改

这个让我操作很简单。

让我说就很复杂了。

简单来说就是去掉一个在431和比较器之间的电阻,这个电阻有些电路上前后还有个二极管,流向比较器的。

运放下拉让431参考电压下降就是高恒压;这下拉没了,431参考电压上升,输出电压就下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让我操作很简单。

让我说就很复杂了。

从图上能看同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