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大有5283能够当成家用起子机吗

楼主(2019-12-03):
最近买了个5283,看到最大扭力120牛,可不可以配上合适的批头当家用起子机用。

网友:
最低档扭力有点大、也太重,装最小的电池重量也是12V设备的两倍,适合用木方搞DIY的,用木工板的都用不着

网友:
太好了吧,没必要!

网友:
可以的,不是可以调节嘛

网友:
可以是可以,不如直接用手动螺丝刀方便,你试试就知道了,重,最小力矩太大。很容易上坏螺丝。拆螺丝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5283我主要是用来钻孔,有时候用批头上点螺丝。

网友A:
箱子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箱子多少钱?

也是买的大有的,双十一貌似买成137元。

网友(2021-03-27):
引用 网友B:
小心驶得万年船,
了解大有5283的话先看下这个吧
http://gxgpaizi.sinaapp.com/dayou_5283.html  ...

跳转到京东大有5401页面了

网友:
就是有是浪废了而已。某宝30左右的12V就够用了。

网友:
这个上自攻螺丝还行 关键这么重 上螺丝不累么?

网友:
家具行,家电不行。

网友C(2021-04-29):
拧螺丝还是用12V的小手钻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拧螺丝还是用12V的小手钻好用。

请问哪款小手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