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普联AC900路由器加散热片(TP-LINK WDR5600)

楼主(2019-12-03):
5元钱捡个普联路由,初步测试还能用 !

正在用的150M也是普联的,没有加风扇那时经常卡机,加风扇后网络稳定很多。
这个加个散热片试试,灰尘没有加风扇那么大!
芯片放点导热硅脂,放上显卡的散热片,周边704固定。

网友A:
夸张了,没这么热吧。这盖子还盖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夸张了,没这么热吧。这盖子还盖的上?

就地取材,最合适就是这块了!

网友:
这散热有点夸张了吧,兄弟。

网友B:
上面那个就别上了,这货百兆的,以前有个5800,速度一上去丢包厉害,直接京东售后,结果打折给退钱了

网友:
普联缩水王

网友C:
电磁阀是闹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个就别上了,这货百兆的,以前有个5800,速度一上去丢包厉害,直接京东售后,结果打折给退钱了 ...

难怪被人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阀是闹哪样?

没有,就是压一下!

网友:
这样搞想热都难了。如坛友说说丢包厉害的情况,未必是过热造成。不过这种货也有它存在的价值,用来做低负荷应用问题不大

网友:
这散热片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个就别上了,这货百兆的,以前有个5800,速度一上去丢包厉害,直接京东售后,结果打折给退钱了 ...

直接上华为企业级千兆,不用操心任何问题

网友:
TP普联缩水王

网友:
拆腾的乐趣,,,,加了和没加应该一个样

网友:
楼主应该上水冷  这样才能保证网络稳定不卡。

网友:
大材小用,哈哈

网友(2023-03-25):
真正的大材小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