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0w的水泥电阻可以做10w负载用吗?

楼主(2019-12-03):
10w的水泥电阻可以做10w负载用吗?
10w的电阻耗电量是不是有10w?想做个便宜稳定的10w左右
负载用。用于测试开关电源。

网友:
电阻千万别想用满功率,不然, 呵呵呵

就算有良好散热也最好别用满功率

网友:
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上,一般只用到额定功率的70~80左右。另外这个不容易实现恒功率。这电阻需要根据输出电压大小而改变电阻值。

网友:
买那种铁壳的电阻,丢水里,长时间用也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这个?

网友:
一点余量都不考虑啊。20W功率的电阻可安全使用在10W环境。一般控制在60%内毕竟散热等条件不同对功率也会有影响。

网友:
散热跟得上就可以。估计得泡水里。

网友:
加个散热片,还不如买个20W的

网友:
找那种老式的绕线电阻

网友:
能不能取决于散热~

网友(2020-12-24):
谢谢大家的回答,又学习了,刚买到两个100w 1.5欧姆的水泥电阻,改天我也试试。

网友(2021-12-31):
电炉丝应该可以

网友:
为什么不用灯泡?

网友:
留个20-30%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