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抛砖引玉,其实可以做一个小的有触控板的键盘

楼主(2019-12-03):
一直想做一个小红点的键盘,小红点就是手指不用离开键盘就可以按动小红点移动鼠标方向,用熟练了和比鼠标还爽,当然拿来鼠绘难度有点高。后来看到几个文章,发现指点杆的原理和使用方法都被网友们掌握了,还有大神开发了键盘的主板可以在蓝牙和无线之间切换,切换连接很多设备,而且很多网友都做出了桌面的键盘。
        后来发现,其实还有一个用的很多的时候是躺在床上,或者在几个房间调试设备的时候,没有一个稳定的桌面,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小点的键盘并带有触控杆。之前买过一个带有触控区的小键盘,理想很丰满,但是使用的时候发现1,键盘太大,用着不舒服,2,按键太硬,键程太短,3用鼠标时要把手移到触控区上,用着很不舒服,4,不能盲打。想像一下你在冬天,躺在床上,手冷在被子里面,或者是手抬起来太累,要是你有一个合适的小键盘还带触控杆,手可以藏在被子里面敲击,只露一个眼睛在外面看着挂起来的屏幕,是多爽的事。
        但是这个键盘究竟选用什么键盘,还是用已有的键盘改,等等一些事希望大家可以探索一下,数码菜鸟就是把自己想法说一下。最好在保证兼容性情况下,使用舒服性情况下把大小做小,做薄。
之前那个键盘

网友A:
电视盒子的飞鼠 啊超级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盒子的飞鼠 啊超级费电

我说的这个是通过触控杆控制鼠标不是根据位置或者触控板。位置的动一下就会传输位置信号,触控板不小心碰一下就会有位移,不如自动回位的触控杆,而且触控杆在中间,你不主动去按的话一般是碰不到的。触控板要是一不小心碰到就会移到一个想像不到的地方,很烦。

网友:
你把鼠标翻过来 上面放一个小方块 方块中间粘一根短杆 然后一个简易的触控摇杆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