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普及一下网络知识和推荐16口交换机呢..........

楼主(2019-12-03):
大师们普及一下网络知识和推荐16口交换机呢..........

俺想买个16口的交换机.......

家里使用......

虽然家用要求不高.......

但还是想速度尽量的快........

优先选择1000兆的交换机.......

要是价格接受不了呢......

选个100兆的交换机也行的........

所以请大师们推荐    性价比高    的     16口     交换机.......

眼睛看花了呢........

另外第2个图俺有个疑问顺便也问下各位大师们.......

只要是速度是1000兆网络,那么不管是上行还是下行的速度应该都是一样的1000兆速度啊
怎么会有分上行和下行的选择呢????

大师们普及一下网络知识和推荐16口交换机呢..........

网友:
根据预算,上狗东搜16口千兆交换机,价格降序,然后挨个筛选。

网友:
速度要快就16口的千兆交换机

网友:
不介意成色的可以选择二手的,

网友:
建议华为17系列千兆,既然家用都用到16口,稳定就是第一位的,价格也贵不了多少~

网友:
论坛里收个二手企业级的交换机,,非常便宜的,只有原价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

网友:
非要买全新千兆16口的,只有tp  、水星、腾达 这类的最便宜了

网友:
买新的。我用24口的,测过tp h3c 功耗7W左右,现用h3c。旧的一个15W,还有一个旧的ipcom不记得品牌了,25W都丢一边了。

网友:
选千兆
选千兆
选千兆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家用选一般的就可以了,不会有太大的数据量。

网友A:
不介意成色我这里有16口+2光口和24口千兆的企业级,几十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介意成色我这里有16口+2光口和24口千兆的企业级,几十块

刚刚好有需求,如何联系?二层还是傻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好有需求,如何联系?二层还是傻瓜的?

D-Link DGS-1024D,这是24口的。还有个16口+2光口的G-FIRST FT-S1216,光口没法试,只用网口试过正常使用。

网友:
水星16口千兆不到200,价格也可以啊

网友:
那种带上下行选择的,一般是能防回环的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