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一下,203高频焊台手柄万用表测量只有3.8欧母

楼主(2019-12-03):
3.8欧姆,203高频焊台手柄,

分别是1和2,
还有4和5号孔,
这是什么情况?
发热丝坏了?还是传感器坏了??

网友A:
这能瞅出啥,两边都能拆开的,里面电线有颜色的。。。

附:快克203等高频焊台手柄引脚定义
1脚:热电偶负极
2脚:热电偶正极
3脚:电源地,也是烙铁头的接地线,用于静电防护
4脚:高频地,既是高频线圈的能量传递路径(与线圈相连),也是烙铁手柄连接线的屏蔽用地,连接至功率板的地,与电源地是隔离的
5脚:高频正,实际电平是高频变化的,只是相对于高频地的称呼,是高频线圈的能量传递路径(与线圈相连),在手柄线中,这个信号需要使用屏蔽线传输,防止高频泄露。
6脚:也就是中间那个引脚,通过一个振动传感器或者滚珠开关与热电偶负极连接,一定时间内没有导通信号,主机会认为烙铁没有被使用,从而降低温度。当检测到导通,则唤醒主机,恢复烙铁至设定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能瞅出啥,两边都能拆开的,里面电线有颜色的。。。

附:快克203等高频焊台手柄引脚定义

非常感谢

网友B:
45两脚之间的电阻是多少呢?阻值应该非常低才对,如果有3点几欧,那估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两脚之间的电阻是多少呢?阻值应该非常低才对,如果有3点几欧,那估计有问题 ...

也是3.8欧姆

网友:
那不正常,看别人帖子测这里是0.8欧左右,因为里面是一个加热线圈,纯银或者镀银的,阻值非常低。你可以把手柄拆开看看里面是不是有地方有接触不良啥的,也可以拆开直接测一下加热线圈的两根线阻值是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99955

非常感谢提供的资料

网友:
都是行家里手啊 ,我之前一直没有搞明白metal sp200 手柄的定义

网友(2021-01-05):
3.8欧姆,是203高频焊台手柄的几脚之间的测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