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台加油站积分送的养生壶

楼主(2019-12-03):
傍牌的货,对其品质不敢恭维
面板 一张B5纸大小

面板上的功能居然和说明书上的不一致!
典型的三无产品
做工惨不忍睹
缩水了三个元器件,如果我装上去会不会更好些?滤波电容和压敏电阻
小的可怜的散热片 还是凑活固定上去的
背面光秃秃,我看这个就是跟调光台风一个原理,希望它的命能长些

网友A:
我家里有一个跟着一样的,都是贴牌的,不过用着还不错,挺方便的

网友B:
好好的烧水壶就要叫什么养生壶

网友C:
R2迟早要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的烧水壶就要叫什么养生壶

烧水壶都比这个强 烧水壶烧开了能自停 这个没有温度检测功能 水烧开了一直烧 只能靠定时来停止 不过倒是有所谓的微电脑控制 不同功能功率和停止的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有一个跟着一样的,都是贴牌的,不过用着还不错,挺方便的

电路但是简单 希望零件能耐用些

网友:
应该说超值

网友D:
不敢用,根本没有温控,一直烧水有安全隐患,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2迟早要烧毁

不是很懂 为什么呢?

网友:
家里的一个也是有个触摸没反应了,拆开看了看直接进垃圾桶了,里面结构和你的一模一样

网友E:
我们这加油站啥也不送。。。
不过油卡充7000到账1W。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加油站啥也不送。。。
不过油卡充7000到账1W。

那你还不满足啊?就是不知道你那的油价是多少 我这的最便宜能到4.4 现在天冷了 5.48 可以积分 送洗车 纸抽 开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还不满足啊?就是不知道你那的油价是多少 我这的最便宜能到4.4 现在天冷了 5.48 可以积分 送洗车 纸 ...

92的会员6.16:mad:

网友F:
荣事达 Royalstar

你这个连贴牌都算不上。

不过看拆机图,还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荣事达 Royalstar

你这个连贴牌都算不上。

能用 短时间不坏 就知足了

楼主(2020-07-03):
引用 网友D:
不敢用,根本没有温控,一直烧水有安全隐患,吃灰了

还行吧 每个功能都有相应的关机时间 也倒不至于把水烧干

网友:
普通水壶的更新换代

网友(2021-04-02):
引用 楼主:
还行吧 每个功能都有相应的关机时间 也倒不至于把水烧干

楼主请教几个问题
1. 这个热水壶会显示当前的温度吗?
2. 如果显示,水会在100度时候自动跳掉吗?我没看到NTC之类的,这个温度怎么得到的啊?
3. 如果没有,难道就是指定模式烧几分钟,不管里面的水有没有开,这样的设计吗?我看到有保温,奶粉等功能,这个是要温水的。这种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