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个彩阳牌温控电热毯

楼主(2019-12-03):
最近冷了就拿出电热毯铺上,可是发现接头老是接触不良,于是才开看看,发现里面4个接线柱只接了3根线,电热毯里面还有一根线竟然没接空着不知道是什么原理谁知道能解释一下吗?用万用表交流档量了一下,就是画了红圈的那根线和其他3根测量都有220V,其他之间无电压。然后把插口的金属扣夹紧了一点装回去接触正常了!

网友:
这个是高级的啊,还能设置温度和定时

网友:
电热毯第一大牌是彩虹,第二大牌就是彩阳

网友:
这个座上去,怕不怕漏电?

网友:
好高级的电热毯。

楼主:
现在也不算高级了,某宝搜索现在都是能定时和多档调节的电热毯了,只是精确调温的可能还是少吧!现在还有一种是装水泵的,毯子里面走的是水管,据说这种用了不会口干,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

网友(2020-08-10):
坐上去都怕漏电了,建议少用为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