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低成本实现EMMC的读取和备份以及Mstar高安方案换芯片的ID绑定解绑量产

楼主(2019-12-03):
低成本实现EMMC的读取和备份以及Mstar高安方案换芯片的ID绑定解绑量产

此前,量产一直被藏的很深,既然都是半公开了。那就直接公开算了。

众所周知,维修Mstar高安方案时,遇到主芯片坏,一般只能束手无策,后面爱修网出了一个神器,RT809H,可以读写EMMC,甚至还能量产。

但是,这对于普通维修人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投入。编程器798元,EMMC座子420元,一千多块钱,还是很多人舍不得投入新设备的。毕竟现在行业也不景气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个低成本实现量产的方法。

以前论坛也有很多人,制作过类似的东西,我们只是把它优化一下。做成了一个外观看起来还可以的小板。

可以用三种方式,一是飞线,CMD,CLK,GND,D0,想要速度快,也可以多飞几根D1 D2 D3等,这个相对来说投入最低,适合胆大心细的人。

二是通过EMMC转TF卡小板,

这个对于手工有一些要求,要会植球,做BGA

还有一个方案,就是加EMMC座子,

这种方法就是最快速的。但是成本相对 较高。一个座子也是要大几百的。

但是量大的朋友,就可以很轻松的搞定!毕竟对于经常做BGA的人来说,EMMC只是小儿科。

那么其它平台的呢,比如,MTK ,RTD的,晶晨的,海思的,碰到EMMC坏的,也可以直接用这个工具,直接写入其它好板子备份好的EMMC文件到新换的EMMC上面去。
低成本有一个缺点,就是她针对Mstar方案,只能是用原机的EMMC,如果换过新的EMMC,写完备份后,还需要写引导,才能使用,但是,你备份的串号,MAC地址等,都还在的。

我们看看他的速度:
读取4GB EMMC的时间

写入4G EMMC的时间为:

整个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但是具体要看EMMC的状态,如果老旧的,有坏道的,速度就会慢一些。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具体的操作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Q1NTkyOTM4M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
现在的手机大部分都用UFS了有UFS读取和备份工具吗?

网友A:
其实这个板子就是个tf卡读卡器吧,emmc焊个几块钱的tf卡读卡器win系统用winhex就可以全字库备份或者分区备份修改,还可以在linux里挂载u盘后用dd命令直接替换bootload底层分区装回就可以引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板子就是个tf卡读卡器吧,emmc焊个几块钱的tf卡读卡器win系统用winhex就可以全字库备份或者分区备 ...

实力不允许,不然一直想做一个软件,看看能不能在windows下面,实现linux dd命令这些东西的傻瓜式操作。比如,设计那么一款软件,选择打开磁盘,可以选择读出,boot1,boot2,csd,user等分区。

网友:
楼主果然玩的HI,这倒是不错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B:
看过一个视频介绍过相关的东西,但是有一个疑问,用 SD 卡能不能读出 EMMC 的 Boot 分区?
根据视频,SD 卡所用的协议是 MMC 协议的一个子集:

是否用完四条数据传输通道只与传输速率有关,也正是由于 SD 卡协议缺少某些 MMC 传输的协议所以无法读出 boot0 和 boot1 分区,需要 SDIO 控制器才能操作

实际上据个人之前了解到的背景知识也是如此的:EMMC 飞线到 SD 卡是无法读取某些分区信息的
而楼主上面说通过 DD 就能备份出整个 EMMC 的数据(包括 boot0 和 boot1)
这这与本人之前的已有认知存在矛盾,是否两者的说法存在范围界定问题?或是其他关于语义描述上的问题?是否理解为某些特殊的 EMMC 卡无法通过这种方法读取?https://www.micron.com/~/media/documents/products/technical-note/nand-flash/tn2918.pdf

上诉资料的相关视频来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iILxlabFws&list=LL20DyoGhQYG_wZS9HseKb0w&index=7&t=0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过一个视频介绍过相关的东西,但是有一个疑问,用 SD 卡能不能读出 EMMC 的 Boot 分区?
根据视频,SD 卡 ...

RT809H,确实飞线CMD,CLK,GND,D0即可读出boot1,boot2,以及csd,user.而且,我用的不是MMC,用的是SDIO模式

网友:
好吧好吧,看完视频明白了,

网友C(2020-01-08):
啥进候能整个清空全字库的板子,现在的手机都是CPU和字库绑定了,想要扩容用拆机字库都不行。
拆机字库刷机以后都是卡在第一个画面不会启动  大量的拆机字库不能用,全新字库又太贵了划不来

网友(2020-03-02):
809H很好玩,我业余的也搞了个,只是没有买EMMC的座子,目前用不到

网友D:
楼主你好,我这一台小米L55M5-AZ电视卡在启动界面,反复尝试可以进入恢复界面,可以清除数据,也可以插U盘刷机,但重启会再次卡住,反复尝试偶尔恢复成功后进系统操作似乎一切正常,重启又完蛋。
查资料主板型号是TPD.T762.PC795,应该是EMMC出了问题,型号是KLM8G1GEME-B041,可能是Amlogic T962方案。
求教楼主:
1.EMMC芯片内部是否有需要专用的烧写器才能读写的配置,类似U盘开卡;
2.可否用SD读卡器,以SDIO方式与EMMC芯片连接,再用WINHEX软件复制EMMC芯片镜像,写入新的芯片,焊接回主板再次尝试恢复是否可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这一台小米L55M5-AZ电视卡在启动界面,反复尝试可以进入恢复界面,可以清除数据,也可以插U盘 ...

T962的完全可以

网友E:
809H好像做到了看有几个分区了吧,现在手机飞线软件好像也能检测分区并能够备份复制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809H好像做到了看有几个分区了吧,现在手机飞线软件好像也能检测分区并能够备份复制文件了 ...

809H售价798,这个是零头,809H当然是全功能,便宜自然会有局限性。

网友F(2020-04-22):
引用 网友C:
啥进候能整个清空全字库的板子,现在的手机都是CPU和字库绑定了,想要扩容用拆机字库都不行。
拆机字库刷机 ...

全新空字库可以?那这绑定是什么个意思?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板子就是个tf卡读卡器吧,emmc焊个几块钱的tf卡读卡器win系统用winhex就可以全字库备份或者分区备 ...

你才是大神啊,一语惊醒梦中人!完美解决mstar芯片的备份恢复问题,根本不需要rt809h这种高大上的东西,linux系统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才是大神啊,一语惊醒梦中人!完美解决mstar芯片的备份恢复问题,根本不需要rt809h这种高大上的东西,l ...

便宜有便宜的好处,贵有贵的好处。
一堆老师傅,不要说linux系统了,WIN系统都不会用

网友C(2020-05-28):
引用 网友F:
全新空字库可以?那这绑定是什么个意思?

绑定就是字库有个加密区,只要手机刷过系统进去 CPU就会向字库加密区写一个加密文件进去,这个加密是每个CPU根据自己ID写的具有唯一性。字库这个区又擦不掉 只能对应这个CPU才能开机。如果换同型号其字CPU是不会进系统的 必须要用全新没用过没写过加密区的字库写进去系统才可以开机进系统 刷过以后就合这个CPU绑定了,必须两个一起才能开机

网友:
这是高手 这是高手 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绑定就是字库有个加密区,只要手机刷过系统进去 CPU就会向字库加密区写一个加密文件进去,这个加密是每个 ...

你的意思是要升级手机内存,就必须用全新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