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PCB第一面某些有用的焊盘掉点能否改电路单贴第二面?

楼主(2019-12-03):
捡垃圾捡了块917跟903的主控板,第一面有些焊盘没了,有一些是有用的,如果不飞线的话有没有什么通用方法改一下电路直接用第二面单贴?

网友A:
不飞线可不好改,飞线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B:
或者可以补焊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飞线可不好改,飞线还是有可能的。

可能没描述清楚,我的想法是:不用第一面了(飞线用第一面这个方法不要了),飞线改电路然后用第二面可以,这个需要板子的原理图吗?还是说有通用的办法?恳请大佬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可以补焊盘啊

BGA132,这个活有点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BGA132,这个活有点细....

补过emmc的你就不会觉得难了,用弯尖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