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群晖网络唤醒WOL谁玩过啊,怎么不管用?

楼主(2019-12-03):
白群晖网络唤醒WOL谁玩过啊,怎么不管用?

群晖里面已经开启了网络唤醒功能

我下载了网络唤醒软件,
https://www.depicus.com/wake-on-lan/

按照说明设置

但是还是唤不醒啊

楼主:
反复试验了几次,竟然成功了,

Wake On Lan - Magic Packet
软件设置
Mac address: 这是群晖网卡的MAC地址,需要查出来,一般可以在路由器上查询到
internet address: 这个填写群晖的IP
Subnet Mask: 子网掩码
Send Options: 选择Local Subnet
Remote Port Number: 填写 9

网友A:
我用的是手机APP,远程控制服务器开机,不过关机还要登录上去shutdow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手机APP,远程控制服务器开机,不过关机还要登录上去shutdown。

群晖有个群晖管家App,可以从手机上关机群晖NAS, 黑群晖也可以

另外,我下载了WolOn手机App,也可以唤醒群晖了

网友B:
黑群局域网可以,外网没有办法启动,但外网可以关机,用其它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群局域网可以,外网没有办法启动,但外网可以关机,用其它软件。

padavan,openwrt等等路由器安装网络唤醒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黑的群暉的MAC地址要和主板MAC地址 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