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飞科FS379剃须刀更换电池

楼主(2019-12-03):
拆解的时候没拍照,都是换电池往回组装的。

控制主板,刷了三防胶

还有蜂鸣器,每次关闭都会响几声然后显示使用了多少时间和剩余可用时间

没去查,应该是单片机吧

为简化组装,5V输入是用金属片卡接的

采用的电机,下回再坏基本是电机废了。

拆开它就是内部的这节14500锂电废了,上容量测试仪0.5A放电到3V,只有18mAh。

正好有以前的电动牙刷芯才下来的电芯,测试下来还有450mAh。

不必费钱买新电芯了,焊上由于镍片短了些,电池下的支架就没装,打了些热熔胶防震。

接上电源

有充电显示了

主板装回,扣上电源输入金属柱

防水罩,这款剃须刀支持水洗,边沿白色密封圈

固定螺丝也都是不锈钢的

6粒螺丝锁回防水罩

外壳

铭牌

外壳的上部螺丝在滑块下

直接扣上

组装完成

充电座

5V1A的电源头

修复

网友:
我买的是屁股后面直插8字220V的要充一个晚上,等坏了也改个18650的

网友A:
这种插头,8字插会不会插进去

网友B:
竟然飞科也有锂电池了

网友C:
谢谢分享。。。。。飞科产品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插头,8字插会不会插进去

不会,8字插头要大多了。

网友D:
充电底座只是转接用的?

网友E:
我也有一个,换了一颗电动牙刷电池,效果不理想,这款质量不好

网友:
感觉电子产品电池就是个硬伤。

网友F:
我去,这也太厉害了,刮毛毛刀都带显示器了

网友G:
康康那里有14500 好像还是索尼的 等家里牙刷上的挂了拆开看看

网友H:
做工还不错,,,,就一颗主芯片,,,看样子是定制的。这一颗集成了MCU显示,锂电池充放电管理,驱动,一大堆功能。

-- 来自论坛助手  华为 Mate30 RS Porsche

网友I:
飞科塑料件要当心,我也换过一个电池,后来刀头弹簧上的小塑料片坏了,退役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去,这也太厉害了,刮毛毛刀都带显示器了

这型号几年前就有了

网友K:
这个电池好像是通病,给老爸之前买的不到一年就不行了,返厂免费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