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如何分辨固态硬盘颗粒是B0KB B05 B16 B17 请大神解惑!

楼主(2019-12-03):
如何分辨固态硬盘颗粒是B0KB B05 B16 B17 请大神解惑!这个B0KB B05 B16 B17是什么意思呢?谢谢。

网友A:
B0KB B05 B16 B17这些是镁光和intel的闪存制程命名代号,就像intel的cpu,每一代都有个代号一样,比如:Sky Lake,Kaby Lake,Coffee Lake一样。
查询闪存制程可以用坛友做的FlashMaser查询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B0KB B05 B16 B17这些是镁光和intel的闪存制程命名代号,就像intel的cpu,每一代都有个代号一样,比如:Sky ...

谢谢大神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