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我这优利德表 二极管档正常吗?

楼主(2019-12-03):
初级业余水平,以前是杂牌830B,一般也是量个通断、电压这类。
这个买了有2年了吧,二极管档这样正常吗?
测试元件 1N4007
欧姆档 正向
60K档 读数58K
600K档 读数413K (反向无穷)
6M 档 读数 2.27M

二极管档正反接都是无穷,也不叫,表笔短接叫

说明书

这样的结果对吗?
谢谢

网友A:
这个表的二极管是按两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的二极管是按两下的。

度娘一下

回家试试,谢谢了

网友B:
你这块表,应打在蜂鸣档和二极管档档位,然后HOLD键切换到二极管,屏幕应该有个二极管符号显示,这时就可测量二极管了,屏幕上显示二极管压降数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度娘一下

回家试试,谢谢了

表达不是很清楚,我用完这表一般都是让它自己关机,尽量减少拨盘磨损。默认在二极管档,按一下开机,蜂鸣器功能。按第二下二极管功能。

网友:
正常啊,二极管不是线性器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表达不是很清楚,我用完这表一般都是让它自己关机,尽量减少拨盘磨损。默认在二极管档,按一下开机,蜂鸣 ...

没必要,如果表设计上没问题刀盘磨损不影响测试,如果影响了肯定是设计不完善,比如胜利一些型号的电阻档,优利德还没见这毛病,放心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如果表设计上没问题刀盘磨损不影响测试,如果影响了肯定是设计不完善,比如胜利一些型号的电阻档 ...

不是影响测试,是铜片的寿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影响测试,是铜片的寿命。

你是怕铜箔磨穿?磨断?
这得多大的工作强度啊。一般开关寿命不低于10万次,稍微好点的就上百万,要磨断恐怕得千万级别吧。每天100次够用200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块表,应打在蜂鸣档和二极管档档位,然后HOLD键切换到二极管,屏幕应该有个二极管符号显示,这时就可测 ...

试了一下,是这样的。
谢谢

网友:
这表不错的,还能改3V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怕铜箔磨穿?磨断?
这得多大的工作强度啊。一般开关寿命不低于10万次,稍微好点的就上百万,要磨断 ...

确实有铜箔磨断和V片磨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