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插满内存爽爽爽!!!!!!!

楼主(2019-12-03):
刚搞定 插满

网友A:
只余下36G,都用的什么软件这么吃内存

网友:
壕 朋友的羡慕

网友:
怎么感觉这金手指有问题

网友:
这内存是自制的?

网友:
口水,这么大内存,可以考虑把系统和软件都装到内存里面去了。网上好像有大神把系统搞到内存里面的。这可不是固态能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余下36G,都用的什么软件这么吃内存

估计是拿去做ram disk了吧

楼主:
760一根 一共3040大洋

网友B:
服务器?这内存的金手指不一样齐。没见过!
我的WIN10有一半没用上,不知怎么搞的?

楼主:
就是普通台式机的内存 DDR4 266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这内存的金手指不一样齐。没见过!
我的WIN10有一半没用上,不知怎么搞的? ...

4代内存都这样

网友:
做个虚拟 固态盘
读写 都是6000m的样子
比什么 nvme gen4代 还快,缺点就是容量小了
不过做缓存盘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