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比较方便的钢网植锡,简单印刷锡浆。

楼主(2019-12-03):
闪存、主控板换来换去都没了锡球,为了安全使用,植锡是必须的。单用钢网一个一个的吹比较麻烦,还是直接刷锡浆方便,刷完一次加热植锡。有个固定闪存的平台,刷完锡浆揭掉钢网就完成。

闪存固定后把钢网对上闪存,用电工胶带固定一端,方便掀开钢网。

刷锡浆的时候一只手用镊子压住钢网,一只手刷锡浆,用力凭感觉,大力不会出奇迹,只会连一起。

一边轻压胶带,一边用镊子揭钢网,看起来还不错。

三片一起搞,先预加热下锡浆,之后从左到右加热固定。

搞了十多片才想起发个帖,还剩下3片的时候开始拍照。刷完锡浆一起加热速度就是快,而且闪存没有粘上烧黄的助焊剂,看上去没那么脏。

网友:
这方法好,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A:
固定闪存的座子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闪存的座子多少钱?

连运费31元,原本用来清闪存黑胶用的,用来刷锡浆也是不错的。

网友B:
脏可以清洗

我的植锡方法和楼主不同

我是带着钢网加热的,所以锡珠成型后不会跑也不会动

取掉钢网的方式,对锡浆的要求高(不能太稀,否则助焊剂加热后跑动,就带着锡一起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脏可以清洗

我的植锡方法和楼主不同

主要是速度慢,闪存钢网都不用清洗,不用一片闪存开一次热风枪。无钢网加热一片闪存10秒钟搞定。2246EN 16贴板贴满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有钢网植锡加热一体座,用起来还可以,还是嫌慢。

网友:
这个方法确实更方便~

网友:
楼主我有两个坏手机主板,一个是苹果5的,一个是神舟手机的,都是16G内存的,能不能帮我做两个U盘呀?

网友C:
请问我喜欢一颗颗放锡球,然后自我感觉很爽,算是个什么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我喜欢一颗颗放锡球,然后自我感觉很爽,算是个什么病?

这个不好说啊!好看是好看,每个锡球一样大,看着非常爽。换了我就不行,可能摆不满一片316就就崩溃。经常换2246/2256/2258/主控芯片,没有摆球的实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我喜欢一颗颗放锡球,然后自我感觉很爽,算是个什么病?

哈哈,强迫阵,我用滴掏耳屎那个小勺子,比你好一点

网友:
这跟SMT线给PCB刷锡膏差不多的方法

网友:
固定闪存座子在那里买?

网友D:
这个锡球大,随便玩。。安卓的锡球弄得累死人。
玩了几片安卓的手机,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锡球大,随便玩。。安卓的锡球弄得累死人。
玩了几片安卓的手机,头大。 ...

那个锡球太小,不适合印刷锡浆。锡浆连钢网一起加热或者用专用植珠台。

网友:
工具哪能买到呢?

网友:
这玩意给个链接撒?看看好使不

网友:
这方法真心不错

网友:
下次来试试

网友:
我就比较好奇加热的时候不会连到一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