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给电气装配人员提供一下常用元器件扭力图

楼主(2019-12-03):
给电气装配人员提供一下常用元器件扭力图,方便你们挑选合适的电动螺丝刀。

网友:
施耐德我都是用一字批拧的

网友A:
想问下是在广州工作嘛

网友B:
这个很小的了,用电批非废了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是在广州工作嘛

在浙江省宁波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小的了,用电批非废了不可。

所以说不能用电批要用带扭力调节的电动螺丝刀,比如松下7410扭力范围,1档约0.29N·m(3.0kgf·cm),
1-4档约0.29-0.8N·m;
5档约0.82N·m(8.4kgf·cm),
5-8档约0.82-1.30N·m;
9档约1.35N·m(13.8kgf·cm),
9-12档约1.35-1.80N·m;
13档约1.88N·m(19.2kgf·cm),
13-16档约1.88-2.35N·m;
17档约2.41N·m(24.6kgf·cm),
17-20档约2.41-2.80N·m;
21档约2.94N·m(30.0kgf·cm);
平钻档约4.4N·m(45.0kgf·cm)

网友:
个人理解是对于控制类接线端子的确扭力不宜过大,但是对于动力类接线端子来说,基本的概念都是不滑牙的情况越紧越好

网友(2021-05-11):
那个漏保,空开的接线我都是用7.2冲击批拧的,没拧紧的话容易发热烧端子,跳阐,

网友(2023-06-27):
引用 楼主:
所以说不能用电批要用带扭力调节的电动螺丝刀,比如松下7410扭力范围,1档约0.29N·m(3.0kgf·cm),
1- ...

太同意了。松下3.6v和7.2v的电动螺丝刀(7410、7420、7421)的扭力范围刚好合适。

网友:
这个还是要看用的接线头是端子还是裸线,端子尽量按照推荐扭矩没问题,裸线在不滑牙的前提下越紧越好。

网友:
批头规格也上一个

网友:
反正我碰到的空开烧毁事件都是因为端子没拧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