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泰] SK6211BA,重新量产求助

楼主(2019-12-03):
各位大大:

      我有一个金士顿8G的U盘,芯片:SK6211BA,好久以前量产成功一次,但只读区的空间较少,想重新量产一次,有大大帮助一下吗,在老站里面找了好多工具,连原来我量产成功的工具都试过了,现在已经用不了了,还有其他办法没,如果真的没办法,能不能恢复成普通U盘啊,谢谢

网友:
数码之家老站有很多教程啊,先检查一下电脑环境问题

总结几点优盘量产前的准备工作和注意事项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9204

楼主:
现在的电脑都是WIN7,WIN10

楼主:
现在的电脑都是WIN7,WIN10,那不是没有办法量产了,现在的量产是怎么弄的啊

楼主:
我看注意事项里面是要求最好是XP的电脑,现在都是WIN7,WIN10的电脑,要怎么处理啊,有人帮一下忙没

网友:
老主控,当然要用老环境XP,不要指望WIN10环境下还能成功。

用win7的XP模式,或者虚拟机装XP。

在XP下还要多插拔几次,以成功连接USB。

网友:
我前几天也量产这主控来着,本来是能用的,我看到速度太慢太慢,有时候写入才2M,我就想着量产试试,我这盘颗粒是2G的,好像是东芝的,在XP系统上面量产的,提示量产错误,但是在win7上面能用,插XP上面没反应,我以为主控虚焊,然后就再焊一下主控,结果折腾的有一边的锡居然不跟着电烙铁走,另外几边就正常,不是技术问题,毕竟我刚刚还拖了另一个颗粒到另一个主控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