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钻电机拆解清理换向环,更换碳刷。

楼主(2019-12-03):
充电钻电机碳刷磨损或者换向环绝缘缝被碳粉堆积,电机故障,没有同型号电机代换,可以拆解清理换向环,更换碳刷解决问题。
第一步拆下电机。

有些电机卡扣可以直接用尖嘴钳叨开,有些不行,需要用线锯沿压痕两边锯槽。之后很方便用尖嘴钳钳平。

然后敲击电机前部,顶出尾部金属片。

分离碳刷,金属片。

继续敲击电机前部,取出转子。

清理转子换向环铜片之间缝隙,清理干净。换向环用1000号砂纸打磨光。

碳刷架如果弹性变差,需要按压碳刷,使劲按几下,另外一个一样处理。

直到压力满足需要。
然后清理干净电机内部,转子装入,敲击后部轴,安装到位。放入碳刷架,扣上金属片。卡扣压紧复位。

更换完毕电机上电试机,正常后装入电钻。

楼主:
手机上传,后面两张图片次序反了。

网友:
有个550电机打火严重,清理打磨用了1个多月又出现打火,而且越来越严重导致电池保护,后来换了个万宝至电机。估计原电机所用的碳刷偏软,容易磨粉。好一些的电机用的是含铜碳刷。

网友:
碳刷磨损严重了

网友:
我会拆,但是拆歪了不会装回去

楼主:
正常的一般不会歪,前部装歪了,敲下来重新来一次。如果有小拉码,就不用这么麻烦了,直接拉下来齿轮,直接更换电机,比这样方便的多。淘宝万宝至电机也不贵,还好用。我淘宝买的拉码用不了,购买的吊环螺母还在路上,回来自己做个550拉码。

网友:
我的博世电钻也电池保护了,每次启动都得拔电池碰运气,烦人。

网友:
这种一次性设计的电机,碳刷、换向器严重磨损后轴承或轴套的寿命一般也差不多了。当然有时间、有耐心局部修理一下也能凑合着继续用些时间,但能用跟好用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我的这个碳刷磨损严重,已经更换了万宝至电机,淘宝买的电机和齿轮,已经更换。看到有坛友电机拆不开,发上来给大家看看,如果只是换向环隔离槽被油污和碳粉填满,拆开清理还是可以用很久的。这种550电机齿轮我没有小拉码拉不下来。清理之前空载一会换向环就烧红了。拆开清理碳刷架和换向环,增加压力之后空载正常了,配件如果没有回来可以临时用用。

网友:
清理过550电机的换向器和碳刷,很快又打火了,只能扔掉了

楼主:
碳刷磨损严重或者碳刷的铜片支架失去弹性了,向中心用手使劲压压碳刷增加碳刷对换向环的压力。

网友:
原来8.8元的电钻,有一个18v电机火花大,过热,清理梳齿后,还是一样,估计是匝间短路,不想自己绕了,放弃,只能当配件了!

楼主:
电机火花大,碳刷磨损,刷架失去弹性。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齿轮箱沉,一般都是润滑油干了或者换油加多了或者换的油粘度太高了。电机空载试试(换向环沟槽清理干净,碳刷压力够,两端轴瓦加点润滑油)只要正常就是波箱沉,波箱拆开清理加油。

网友:
我也是这款,正不知如何拆卡扣呢,看来也要上锯了!

网友(2020-10-15):
换向环打火云母碳化漏电

网友:
没把碳刷一起换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