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白光焊台休眠太贵,用硬盘壳自做一个

楼主(2019-12-03):
最近 买了一台白光838焊台,卖家居然说没有配休眠架,要的话加价150元,架子这东西没技术含量的,完全可以自己DIY 一个,效果跟原装一样的。

  加工和组装过程比较简单:

网友A:
我的是程序自动休眠....

网友:
不错的方法,很另类

网友:
用得少,都是用了直接关 一般几秒完事

网友B:
有想法。废铜烂铁忽然就新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程序自动休眠....

你的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想法。废铜烂铁忽然就新生了。

手头就这些废料,算是废物再利用

网友:
看来我是需要一个台钻了

网友C:
有台钳台钻,看来装备不只这些。

网友:
实用的就是好的,赞一个。

网友D:
楼主这加工费也不止100了

网友E:
休眠不是自动的吗,我的好像是自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程序自动休眠....

软件控制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加工费也不止100了

就是闲着没事瞎折腾,反正有的是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台钳台钻,看来装备不只这些。

见笑,平时就喜欢摆弄小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休眠不是自动的吗,我的好像是自动的

自动,手动都有,我是随时要让它休眠

网友:
把按压开关,换成两个二级管。
试试。

网友:
拼夕夕的焊台50多一套,不知道可玩性如何

网友:
谢谢分享,貌似也能用磁铁加干簧管实现嘿嘿

网友:
像我这种家里穷的,如非必要都能少一条线就不多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