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给电源风扇加油用什么油好?

楼主(2019-12-03):
WD40可以代替吗?晚上开机巨响,查到是电源风扇,拆开清灰顺路加油。
有黄油但凝固了不好加,差点把WD40用上了,后又搜出半瓶缝纫机油。
加之装好整个世界都清静了。
但是家中有一个台扇,电机柳死的,每个夏天都要拆装加一次缝纫机油,很是头大。
请问流质的油有什么能长久的。

网友:
机油,好的电机轴承都贴一个储油圈(毡)用于储油,可以用几年没事

网友A:
lz在南半球,还在用风扇

网友:
汽车用润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在南半球,还在用风扇

说的是夏天。

网友:
家里的风扇坏的80%都是轴缺油导致风扇不转。以前还拆下上油,现在直接换新的。年龄大了,没时间折腾了

网友:
硅脂加机油,搅动后水乳交融,既保持了硅脂的半凝固性,转动后又有机油的流动性,用一次,保终生。

网友:
机油加黄油混合,比例自定

网友B:
台扇? 拆电机改双滚珠轴承吧

网友C:
也讨厌这个问题,机油,机油+黄油也要不了多久就又大声了

网友:
太多了, 空压机油 耐高温
2流化木 耐高温, 不好抹
太多了

网友:
正常的风扇润滑是  脂就是膏状的就可以,风扇转起来就变稀了!液体状的加缝纫机油就可以,风扇密封不好液体进灰之后就变 油泥了!

网友:
用什么油要看风扇用的什么轴,有轴承的千万别加机油一类的液体油,加点不是很黏的润滑脂最适合,没有轴承的随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扇? 拆电机改双滚珠轴承吧

05年压仓货塑料硬化了固定电机的孔爆一个,所以拆着头都大了。
今年夏天搞了黄油冒险拆开发现是柳接无解,只有用老方法拆扇叶渗缝纫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讨厌这个问题,机油,机油+黄油也要不了多久就又大声了

声大也无所谓,主要是启动不转,要等半天。渗了缝纫机油立马活了撑一个夏天。

网友:
去汽修店,现在有一种叫高速黄油学名“复合锂基脂”

网友:
发动机机油即可

网友:
缝纫机油属于低速油,不适用洗衣机电风扇等中速含油滑动轴承,应该用稍稠些的20号机油比较适当

网友:
也加的缝纫机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05年压仓货塑料硬化了固定电机的孔爆一个,所以拆着头都大了。
今年夏天搞了黄油冒险拆开发现是柳接无解 ...

明白了 一次性低档货,直接丢了吧,买个好点的还能拆拆修修,不然阻力大比较耗电,万一抱死没发现,指不定搞场电力事故,万一引起火灾那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