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80/3281 “超频”思路

楼主(2019-12-03):
闲言少叙我们直入正题同一个颗粒在SM3280和SM3281的FDB参数中有一项不同

试着改了下这个参数,发现貌似确实是管速度类的东西!
一般80这是C8  81是A8  经过反复测试得出结论:
此处可填写英文A-F  数字0-9  理论最大值为F9(最高速度)
00应该为最低速度  FF则把3280降速成了3281...
超频”后的提升不是很大,但也勉勉强强算是有所提升的

对了,3281的测试的时候F9当场暴毙,退回到E9才正常
但是3281超了和没超一个吊样,没事别折腾这个物理面积都小这么多的玩意

网友A:
那么稳定性呢,会不会突然间就不识别了呢?

网友:
3281L是阉割的,如果3280价格降一点,固件更新全点,还是可以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稳定性呢,会不会突然间就不识别了呢?

测试发现貌似不会出现这类问题,跑了3圈都好好的
要么就不能用(能开出来但不能格式化),能用但提升幅度不是很大

网友:
请教3280双贴双通道 速度跟3281一样的问题怎么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921

网友:
实际上提升并不大。3281,3280这类主控。圈圈出来结果也差不多,算是在误差范围内

网友(2021-01-19):
最近买了不少3281bb,也试过超频。最后发现,只有fogag家绿色的板子能成功,方力家的就不行。方力家的,超频之后,插usb3.0,就不能识别了,chipgenius可以识别,量产工具不行。

网友(2021-07-15):
感谢风沙鸽老哥,我3281C改成C6才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