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电热毯的开关电阻问题。

楼主(2019-12-03):
彩虹电热毯160X120的,电阻烧坏了想换看不出来是多大的。有谁知道嘛?

网友:
找了张可惜打胶料,楼主可以顺着碳环测可以知道大概值。

网友:
应该是限流电阻吧。一般的电热毯没用限流电阻。

网友:
那是两个4.7K的电阻,发热传到中间的92度2A的温度保险上。

网友A:
楼主也不说清楚 ,元件也没放完整上来。那两个电阻中间还放了一个温度保险,三个一起放在陶瓷基座上的,并且还有导热硅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不说清楚 ,元件也没放完整上来。那两个电阻中间还放了一个温度保险,三个一起放在陶瓷基座上的,并 ...

烧焦了都没断电。一直烧电阻。我就以为只是一根飞线。

楼主:
2只电阻都烧破皮了看不出来色环但是量了下还是4.7K的电阻,我以为烧焦不准了。结果电阻还是没变。但是为什么通电后电阻温度很高。中间的保险也烧焦了也没断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不说清楚 ,元件也没放完整上来。那两个电阻中间还放了一个温度保险,三个一起放在陶瓷基座上的,并 ...

2只电阻都烧破皮了看不出来色环但是量了下还是4.7K的电阻,我以为烧焦不准了。结果电阻还是没变。但是为什么通电后电阻温度很高。中间的保险也烧焦了也没断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不说清楚 ,元件也没放完整上来。那两个电阻中间还放了一个温度保险,三个一起放在陶瓷基座上的,并 ...

淘宝找不到3线的开关。都是2线的能不能用?不接黑线。

网友:
换两个电阻和一个温度保险就是了。

网友B:
别换了,你这种是毯子内部过热,发热丝保护线和发热线连一起了,这个是过电流保护。。。

整个毯子都没用了,
不信你买个新的温控(彩虹原装,毯子功率要和温控器一致),一般情况也会马上温度保险烧断保护的。。。。
毯子插头上,说明书上,本体上都大字体写了严禁折叠通电。
一般都是毯子折叠好几层通电,里面发热丝会过热,绝缘性能都会下降,所以厂家设计了这个电路。。
因为发热丝绝缘性下降不可恢复,这个电路也是一次性的。。。这电路出问题毯子就可以丢了。。。不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换了,你这种是毯子内部过热,发热丝保护线和发热线连一起了,这个是过电流保护。。。

整个毯子都没用了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