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话说机箱前置面板就是个坑货。

楼主(2019-12-03):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853&extra=
接上贴,金河田我好象错怪你了,实测9线全通3.0前置跟2.0一个速度。

HD Tune Pro: KingstonDataTraveler 3.0 显示器U口
传输数据大小        操作 / 秒        平均存取时间        最大存取时间        平均速度
512 字节        1540 IOPS        0.648 ms        5.953 ms        0.752 MB/s
4 KB         1595 IOPS        0.626 ms        3.603 ms        6.232 MB/s
64 KB         787 IOPS        1.270 ms        23.924 ms        49.210 MB/s
1 MB         100 IOPS        9.917 ms        168.506 ms        100.829 MB/s
随机         210 IOPS        4.752 ms        63.747 ms        106.764 MB/s

HD Tune Pro: KingstonDataTraveler 3.0 前置3.0
传输数据大小        操作 / 秒        平均存取时间        最大存取时间        平均速度
512 字节        1403 IOPS        0.712 ms        9.604 ms        0.686 MB/s
4 KB         1305 IOPS        0.766 ms        5.411 ms        5.098 MB/s
64 KB         431 IOPS        2.318 ms        20.100 ms        26.955 MB/s
1 MB         31 IOPS        31.827 ms        279.737 ms        31.420 MB/s
随机         61 IOPS        16.296 ms        224.861 ms        31.135 MB/s

HD Tune Pro: KingstonDataTraveler 3.0 前置2.0
传输数据大小        操作 / 秒        平均存取时间        最大存取时间        平均速度
512 字节        1391 IOPS        0.718 ms        9.763 ms        0.679 MB/s
4 KB         1281 IOPS        0.780 ms        5.616 ms        5.005 MB/s
64 KB         430 IOPS        2.324 ms        20.450 ms        26.886 MB/s
1 MB         32 IOPS        30.758 ms        282.905 ms        32.511 MB/s
随机         63 IOPS        15.643 ms        170.984 ms        32.436 MB/s

网友A:
先马黑洞机箱前置U3也是坑货,2.0的速度,已经用过两块主板了一模一样

网友B:
换个好机箱吧,多花不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好机箱吧,多花不了多少钱

现在机箱越来越坑,我几乎不用前置面板,一直用显示器的,都不用弯腰。

网友C:
一直用着至睿的机箱,它家的机箱有个特点,前面板USB3.0的不坑,但2.0的坑,2.0的设计了两个孔,但只有一个2.0是能插的,另外一个有塑料挡片封着的,底下的电路板都有,就是没有线也没有座子,要接在主板得自己加线和座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着至睿的机箱,它家的机箱有个特点,前面板USB3.0的不坑,但2.0的坑,2.0的设计了两个孔,但只有一个 ...

等新硬盘到货测测小幻影,好象从来没用过前置,因为太大被桌子档着。

网友:
还是主板插口稳

网友D:
应该不是太大问题
毕竟前置usb3。0 质量是重点
大小厂的 成本和质量

自己用安钛克 前后一致
要说 前后区别
最主要就是前置的 线 可能有干扰造成数据慢或者 降速
不过19针线质量好,屏蔽好 速度应该是没有区别

网友:
我的3.0是用的软驱口位置的转接器,插主板3.0: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太大问题
毕竟前置usb3。0 质量是重点
大小厂的 成本和质量

干扰确实严重,一开wifi前置耳机就出啪啪声,后置没有。

网友:
再有机箱品质不同, 质量也不同,大厂的会好些
特别是线加粗屏蔽好

网友E(2020-01-05):
引用 网友A:
先马黑洞机箱前置U3也是坑货,2.0的速度,已经用过两块主板了一模一样

大哥  先马黑洞 我真有2个  前置USB3  接usb3硬盘  能跑70M/S  不算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  先马黑洞 我真有2个  前置USB3  接usb3硬盘  能跑70M/S  不算坑了

我的就只能跑30M,插后面就能跑200M

网友F:
跟2.0一模一样的话,可能是没插好,座子质量差晃动,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跟2.0一模一样的话,可能是没插好,座子质量差晃动,接触不良

线材太差带磁性

网友(2020-05-04):
机箱的3.0数据线就是坑  我原来有一个前置3.0不能带移动硬盘  以为线的问题 找厂家又买了一根 问题依旧 就是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