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建兴CV8,SM2258H+东芝TLC的量产软件谁有?

楼主(2019-12-03):
建兴CV8的板子,2258H配的东芝8T23,只找到58XT的软件,用58H软件里相似的改参数,不能自动识别到id,修改DB手动指定id开也不行,run isp fail 重新插拔还是1G配的颗粒id如下:

网友A:
SM2258MPTool_IM3D_Q0815A 网上有,里面有8T23 9T23。具体能不能开卡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2258MPTool_IM3D_Q0815A 网上有,里面有8T23 9T23。具体能不能开卡不太清楚。

测试了,不行 ,3秒结束并没有实际量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不行 ,3秒结束并没有实际量产。

可能是设置问题。用慧荣SM2258XT芯片SSD开卡器MPTool R0227A版FWR0226A0版本开卡试试。2258H可以用2258xt开卡,没有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设置问题。用慧荣SM2258XT芯片SSD开卡器MPTool R0227A版FWR0226A0版本开卡试试。2258H可以用2258xt ...

我开始就用这个版本量产的,因为没有缓存,跑完开心模式后速度惨不忍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始就用这个版本量产的,因为没有缓存,跑完开心模式后速度惨不忍睹。。。 ...

如果缓存测试有没问题,FLASH ID不显示其他莫名数字的话,开卡软件可能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不行 ,3秒结束并没有实际量产。

三秒钟问题多半是右下角有个什么erase打钩了

网友:
刚才看了下软件,真有这个勾选。楼主会不会忽略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秒钟问题多半是右下角有个什么erase打钩了

还是不行,一直这样。

网友C:
不行的,就是固件问题。必须Bics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的,就是固件问题。必须Bics固件

看了下2258H版本 到17年Q版就没有新的了,58XT能开的是R版本,我觉得也是固件问题。只能暂时先开成XT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2258H版本 到17年Q版就没有新的了,58XT能开的是R版本,我觉得也是固件问题。只能暂时先开成XT用了 ...

去找一下Q0612A FWQ0711 FOR BICS....不过这个固件我没有,只是见过有人炫耀

网友(2022-05-17):
楼主,搞定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