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 元作 』喜新厌旧,大拆康铭LED头灯!

楼主(2019-12-03):
『 元作 』喜新厌旧,大拆康铭LED头灯!

新买了头灯 ,改造了内置充电保护板 ,亮度也好,也还小巧。

这个旧头灯,只有淘汰了

LED非常省电 。。。
但又有什么用呢。

内里的锂电池和控制板

之前是铅酸电池改造的锂电池。

偷光罩是塑料的。

几枚灯柱。

拆掉电池,剩下的丢掉了。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同款头灯,你有没有充电器,4.2v输出的

网友:
还以为用阻容电路充锂电,吓一跳

网友:
7.8yuan购买的?

网友:
顺便把灯珠加满,好像F3冷白光等光色不太好,每颗才几分钱。

网友:
这东西好,晚上骑车子挺好的,或者在家里晚上浇地时候挺好用的

网友:
塑料的,功率也小了

网友:
我用的康铭手提灯,改了锂电,还没改恒流,原电路是三极管恒流,发热挺厉害

网友:
草帽灯珠呀,那种大功率灯珠的还不错

网友A:
感觉草帽灯的电筒就是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草帽灯的电筒就是玩具。

草帽灯有十个以上还是挺亮的。。。我有好几支雅格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
我同款的挂了 充电的时候开灯 后来换了别的灯珠 改了锂电

网友:
颜色太屎了

网友B:
面对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不喜欢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对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不喜欢新的呢

这个康铭的老式头灯,塑料做工不错

网友(2020-10-15):
我有一个单LED的,改锂电外接充电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