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555做的电池内阻测量电路对万用表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9-12-03):
电路按这个帖子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29344

万用表用的是胜利的VC97,表上有个mV~档(号称是truer RMS),可以测到00.01mv。
现在用这个档位测毫欧电阻没问题。实测到5毫欧都是可以的。但是测电池不管怎么测都是几毫欧内阻。

比如很一般的小锂电池,估测内阻在百毫欧级的,显示也是00.48mv,才4.8毫欧,显然不可能。

但是用普通的交流当,V~,最小0.001V。却可以测到0.023V,即230毫欧,显然这个靠谱的多。

但是这个档位我测20毫欧电阻(应该2mV),显示就是0.000V。测50毫欧才0.004V。这就是说电池50毫欧以下测不到啊!

用福禄克的15B 也是普通交流档还行,用交流00.00mV档显示OL。

网友A: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34941
这个电路我实际做的,保证靠谱

网友B:
这个电路是要用交流电流表去量的,不是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要用交流电流表去量的,不是测电压。

你再好好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34941
这个电路我实际做的,保证靠谱

谢谢。不想再折腾新的了。而且这个为啥不好用也需要搞明白。

网友C:
这个电路要先用表确认电路输出的交流电流是不是100mA。再接一个精密电阻进行校准(调节恒流电流)
注意LM317压差有点大,这个电路电源必需大于9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要先用表确认电路输出的交流电流是不是100mA。再接一个精密电阻进行校准(调节恒流电流)
注意LM317 ...

还有别的建议吗?
你说的这些都不是问题,我也已经说了,测电阻很准,5毫欧都准。就是测电池内阻不行。

网友D:
我搭了这个电路用的天宇万用表的交流200mv档能测
PS:对了楼主你测量的时候用电容串在表线上隔直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搭了这个电路用的天宇万用表的交流200mv档能测
PS:对了楼主你测量的时候用电容串在表线上隔直没有
...

没有,我记得原来试过,没效果。
让你说的我又试了下,居然就好了。可能是之前试的不细心。隔了一个0.22uf的CBB电容。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34941
这个电路我实际做的,保证靠谱

原来是那个贴子的贴主来了,我按贴子做了,挺好用的,感谢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那个贴子的贴主来了,我按贴子做了,挺好用的,感谢分享@~@

那么在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么在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买什么?发挥diyer精神自己做一个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搭了这个电路用的天宇万用表的交流200mv档能测
PS:对了楼主你测量的时候用电容串在表线上隔直没有
...

现在知道为啥之前我用了隔离电容也不行。
我的万用表是优利德U61E,00.00mv档不管是否有隔离电容都显示近乎0V。用000.0mV就可以了,之前是它会自动跳到最小档,所以没发现这个问题。

福禄克的F15B也是类似情况。不管是否有隔离电容,00.00mv档就不行,只能是0.000V这种大档位才行

目前只有胜利VC97的00.00mV档可以用。

不知道是为啥。

楼主:
对了,优利德UT61E和福禄克15B量电流都是110mA,只有胜利是100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要用交流电流表去量的,不是测电压。

恒流驱动,测量电池交流压降。。。。。。。

网友:
555 +317我折腾不出ACA100mA ,只能是10mA
用它测电池交流内阻不稳定(我水平的问题)

自己测电池内阻用,我还是测直流内阻,直流内阻好像才是电池的工作状态。

用317+电阻直接加电池二端,表测电压降低值X10 就是直流内阻

网友G(2022-03-14):
我的众仪万用表102a也不能用交流电压档测出读数,串联一个0.22微法电容能读出读数,但是达到二三百毫伏,相当于两三欧姆阻值,明显跟电池实际内阻不符。应该是1000hz频率,万用表响应不过来导致的

网友(2022-04-28):
引用 网友G:
我的众仪万用表102a也不能用交流电压档测出读数,串联一个0.22微法电容能读出读数,但是达到二三百毫伏,相 ...

可能是其他问题,再检查一下,1K对于很多新表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
做出来,实际是在电池两端加了一个1khz的方波,在测量时,电池两端的方波不是1k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