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貌似风帆的蓄电池没有想象的这么好

楼主(2019-12-03):
为啥这么说呢  最近买了10多块报废电池

当然也不全是报废的 有的人是到期就换了  都是均价50-60元一块买来的
发现个问题啊

同大众定制的 60AH  51AH的铅酸电池   两块  风帆的 两块 骆驼的

都是内阻高 非常高  充电电压刚开始都调到30V才冲上  然后 慢慢下降

之后发现了 2块骆驼的都好了 有一块应当 用没问题了 另一块 正极第一个格子 缺水 刚刚没过极板 应当需要加纯净水了   但是也能用了  电压至少正常了 内阻还是有点大

而 两块风帆 一块是直接单格短路    另外一块 本来内阻很高 充电电压慢慢正常了 然后又不正常了  再测试  看开路电压应当2格短路   电解液不算浑浊  短路的格子都清澈

另外之前还买了几块其他型号的铅酸   其中一块风帆75AH的本来有电  8V多 充电电压本来正常 突然短路 然后6个格子全部短路了 莫名其妙

另一块 是 0V 充上去8v多 断开立刻0V  是60AH的

只有一块 75AH的风帆充满后正常了

而 另外还有啥 浙江的巨江VISCA 80D26R 70AH的  骆驼的55530  55AH  瓦尔塔的80AH  70AH 60AH的  松下的62AH 的Q85R之类的电瓶 都正常 充电都正常 没有出现短路

就风帆的最喜欢短路了    骆驼的就是硫化严重 也能救回来  难道风帆的电池工艺有问题? 极板的活性物质容易脱落么? 那样 通过放空电解液 用蒸馏水清洗后能把脱落物质洗出来么

另外对于充电电压 看来 富液电瓶真是16v  内阻高的用14.4v充满后 16v还能充一会儿  而比较新的内阻低的 14.4v充满后 用16v一充 立马电压可以上来
风帆的说明书这次是真的看到了 买的旧电瓶带说明书  真的写的是16v维持2-3小时电流为0算充满

网友:
铅蓄电池也就那鸟样。啥时候锂电池技术真正实用化了,电动汽车也推广了,便宜又高性能,高安全系数,你看铅蓄电池哪还有活路。

网友A:
硫化基本上没救了,根据其他人的经验和论文研究成果,是可以通过某些手段救回来,但是自放电和寿命变得很难看。而且严重一点的基本没办法搞,以前我也试过。活性物质脱落基本上容量就有大损失了,就算能用也大不如前了。

网友:
风帆用过一块,两年多(用车不多,但是每次跑都能充满),很难充进电,去换电瓶发现电极全是铜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硫化基本上没救了,根据其他人的经验和论文研究成果,是可以通过某些手段救回来,但是自放电和寿命变得很难 ...

硫化貌似可逆 短路比较麻烦了

网友B:
铅酸电池只要过放 不及时充电等于报废,不要想着去硫化激活啥 没任何意义,坏了就是坏了。

就像楼上说的哪怕容量救活了 自放电变大,内阻变高导致无法顺畅启动汽车也只能报废,铅酸电池一定一定不能放电低于10v 准确说12v都不能低,只要低了就是在死亡边缘徘徊。

我为了测试充电机特意买了一个12v 60ah铅酸蓄电池 也是风帆,因为充满了实在没地方用 还要再次测试充电机 只好加上转接线插上点烟器天天晚上给手机充电宝充电,结果充了一个月有天早上起来发现手机没有充满,再测量电压只有9v上下,马上用充电机充电,引文电压过低充电器直接拒充,换了一个充电器充到12v再用大功率充电机充电,电流很难上到20a (以前电不多但不亏电都是25a左右徘徊) 充电机都是实标30a  35a 80a也不存在充电线路问题。
现在感觉铅酸电池太娇贵了  比锂电池还难伺候,锂电池只要不超压随便怎么折腾,铅酸电池完全不敢折腾,一没电就敢死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酸电池只要过放 不及时充电等于报废,不要想着去硫化激活啥 没任何意义,坏了就是坏了。

就像楼上说的哪 ...

我感觉是工艺问题  铅酸应当皮实耐用  按理说不至于这么娇贵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是工艺问题  铅酸应当皮实耐用  按理说不至于这么娇贵啊

这么说吧,汽车用的是启动型电池,特点是内阻低瞬间放电电流大,但是只能短时间放电,浅循环。它的极板间距小,薄而且多,所以适合大电流短时间的放电。深循环的话这种极板很容易变形坏掉,而恰好这种电池似乎自放电不小,很容易跪。
如果是那种储能型的免维护电池就好很多,自放电一般会小一些,而且深循环能力好,寿命设计也比较长。进口的质量会更好。比如德国阳光电池,最长设计寿命12年,充满放置2年无压力。如果想做电力储备选择这类电池应该是最合适的。汽车的启动电池就是为了几秒放电然后很多时间都在充电设计的,抗逆性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吧,汽车用的是启动型电池,特点是内阻低瞬间放电电流大,但是只能短时间放电,浅循环。它的极板间 ...

和我想象的相反啊  我以为这种启动电瓶 极板厚度厚 所以耐大电流  反倒是那种普通铅酸电池  UPS用的之类的 极板薄? 因为我看同样AH数的电瓶 明显 启动电瓶个头大重量重  当然启动电瓶都是富液电瓶  电解液多  普通电瓶是贫液的 电解液少

网友C:
12V电瓶还可以用30V充电呀

网友:
板板内的板栅结构不好吧,活性物质与板栅松脱还有用?我测试发现高的电池比矮胖的内阻高,同容量,新旧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电瓶还可以用30V充电呀

内阻太高 只能这样了 充一下电压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阻太高 只能这样了 充一下电压就下来了

时间长不行吧。水分流失太大了

网友D:
过放损伤很大,应该不只是硫化。
我有辆北斗星好多年没动电瓶0V,充电很快转绿灯,拔掉充电一小时就降到0。去修电瓶的店里加了点硫酸也不管事。

网友:
故意做成这样的。寿命就是三年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放损伤很大,应该不只是硫化。
我有辆北斗星好多年没动电瓶0V,充电很快转绿灯,拔掉充电一小时就降到0 ...

活性物质掉落了 导致自放电高 加硫酸不对的 是加纯净水

网友:
启动型的铅酸,极板做成了涂膏式,特点是面积大放电猛内阻低,但是脱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越用容量越低直到报废。还有一种是正极玻璃丝管的,活性物质不会掉,但是内阻大,适合小电流长期放电,用在电动车,之前的火车绿皮车上的供电或者存电。
我手头也有一个风帆的电池好像是65安时的,因为几天不动车导致打不着车了,用14伏开关电源恒压充电一晚后装车正常启动,但是还是不能长期停车,拆下充电后又能恢复启动但就是不能长期不动,最后放弃治疗了直接上铁锂。
所以个人建议真心不要在铅酸上花费太多心思了,楼主你即便所谓“修复”了的电瓶,上车保证给你立马打回原型。我早年玩柴油发电机对于这类启动铅酸玩得比较多,硫酸和铅,对于身体都是不小的伤害。

网友:
本人2012年12月买的面包车原车配套的45AH的骆驼电瓶不带比重计至今整整7个年头了,本人新疆伊犁州冬天也是比较冷的,因为发动机工况比较好去年冬天最冷的寒流天气需要两马达才能发动,平时都是一马达就着了。2017年的时候放了一周没开车上因为改装了铁将军亏了一次电但是勉强打着了,今年3月有天忘记关闭点火开关3小时又大亏一次电,今年冬天如果能挺过去我感觉用到明年秋天完全没压力。寿命长除了跟熄火听歌、亏电、发动机工况、发电机性能有关外蓄电池质量是一大重要条件。除了2017年面包车一天开两回以外,这车几乎天天开一天启动很多回,这块骆驼电瓶用整整7年真的很值了。

网友:
我的原车风帆45A的电瓶用了十年,基本每个月跑一次两百公里的小长途。

网友:
风帆确实不咋地,我现在用瓦尔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