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三线锁边机跳针如何调整

楼主(2019-12-03):
想求助大神老式的三线锁边机跳线如何处理,自己弄了好几天都弄不好,上下弯针调整螺丝也不知道拧哪个,求助求助

网友:
这是一个专业技术活,全凭经验的,而且你用的线本来就不好调整,

网友:
1 可以把针稍往下落一小点(1mm)
2 调整小弯针的螺丝正好从直针的背面经过直针时能勾住线
3 看看打弯针能不能挂住小弯针的线

网友:
跳针了,下弯针与机针的间隙需要调大。三线的张力也很重要。主要是三线的穿法要正确,并按照只有下弯针线紧,立针线、上横针线松的原则调整3根线的张力

网友(2022-11-22):
简单,买一本缝纫机维修手册,图文并茂。我几十年前维修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照相机,都是按图索骥,马到成功,里面虽然不复杂,但是诀窍依然很大,根本不需要摸索,摸索的代价太大,最后收不了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