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创充电小台灯维修求助

楼主(2019-12-03):
灯以前发过拆帖,不重复了。一直用得好好的,一次亮度下降补充电后,到使用时居然不能点亮了,插上充电器也不行。越是懒得动手越是事多,头疼,无奈拆开

锂电原来没有保护板已过放,电压还剩1.5V多,难怪不能点亮

下边的8脚无字芯片,是充电控制芯片。充电空载情况下,4脚输入电压正常

3脚充电输出电压正常

电池焊点处却无电压,应该芯片的3脚后方有断线存在

老眼昏花,没看到断在哪里

手电筒透光检查,很容易就发现断点了

断口上丝印和绿油还在,仅断口附近的绿油有点泛白,周围无烧灼痕迹或蒸发残渣,这是怎么断的,费解!

准备将断点搭锡刮绿油,刚刮出泛白区域的铜箔,就直接脱落了。干脆换刮出上方2个点位飞线吧

飞线接好

电池已过放,5V1A充电器直怼锂电快速补电

充电过程电池一直常温,充电状态测得近4V时取下。找个保护板,防止再出现过放

高温胶带固定保护板

焊在电路板上,此时电池保护板还没有电压输出

充电状态激活一下保护板

这下电池有输出电压了,测得3.78V

使用正常,貌似修复了

准备继续补充电时,测得充电电流一直在0~600mA间无规律跳变,这可不正常。同时观察到指示灯不是正常充电时的规律闪动,而是常亮(正常表示充满)数秒和闪烁指示无规律交替出现。

测量电池端电压(此前测得3.78V)不升反降,似乎有点明白了,感觉充电管理芯片坏了,只是没有坏透(所以开始充电空载时测,能有4.21V的正常充电输出)。

充电管理是个无字的芯片,如图所示,1、8脚空,2、7脚接地(2脚和B+间接了个贴片电容),3脚接B+,4脚接5V+,5脚空(看焊盘位置估计是接LED指示灯),6脚接了个蓝色LED(充电闪烁、充满常亮)。引脚接法不是熟悉的4056、4057

问题求助:
1. 充电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
2. 帖子开头那个铜箔断点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果是霉断或氧化,为什么芯片会同时损坏。如果是芯片损坏引起的熔断,为什么无痕。
3. 以前充满电,闲置1-2个月也不见亏电现象,说明电路静态放电基本正常。最后一次充电前,灯只是亮度下降,经验估计电池残压应在2.5V以上。若充电过程中芯片损坏熔断铜箔,B+就和充电电路彻底断绝联系,唯有点灯电路还连着电池,静态放电应该比以前更小。为什么最后一次充电后,隔了几天发现问题拆开时测量电池却处于过放状态(见前面测量图,还剩1.5V多)。莫非充电芯片坏的同时,点灯电路碰巧也出现了严重的漏电故障?首先这种概率比中体彩还小。另外,本次将电池补电后点灯,也未发现可觉察的异常(断点修复前,也曾量过B+B-间电阻,印象在10K多)
其实这个灯,能不能修好不重要,只是借机学点知识,请大神不吝指点,谢谢!
谢谢你路过!

网友A:
看着不错,图片拍的很有水平。。。。。

网友:
搞这么复杂做啥,直接上个4506

网友:
才一个加的,咋就加满了

网友:
换块常见的4056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图片拍的很有水平。。。。。

瞎拍,哈哈。温总指导一下芯片型号如何

网友:
看板子应该是个移动电源芯片,对了几个移动电源芯片脚位都没对上,有点难找

网友B:
这种触控电路,自放电还是挺大的,不常用闲置的话,建议在电池和电路之间加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触控电路,自放电还是挺大的,不常用闲置的话,建议在电池和电路之间加个开关。 ...

弄过个开关,用一段时间后,接触电阻增大且波动,致光源随机轻微闪动,很不舒服被取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弄过个开关,用一段时间后,接触电阻增大且波动,致光源随机轻微闪动,很不舒服被取消了 ...

拨动开关用久了的通病。可以加个开关,平时使用时长通,由触控控制,不用闲置时,再断开开关。

网友C:
这帖子隐藏很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帖子隐藏很深啊~

没技术的帖子沉得快,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拨动开关用久了的通病。可以加个开关,平时使用时长通,由触控控制,不用闲置时,再断开开关。 ...

之前另外一款9.9的,放上一年再用,亮度也未见明显降低,感觉漏电甚少。这些普及产品质量也没个准

网友:
看看我发的拆台灯帖子有个2aes充电芯片是不是和你这个一样

网友:
8脚线性电池管理芯片2SES,看看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