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雄迈可视智能插座拆解

楼主(2019-12-03):
(图片)

网友A:
除了拍隐私以外,这玩意还有存在的意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拍隐私以外,这玩意还有存在的意义么?

就是智能插座,但比一般智能插座多了个监控,因为雄迈本身是做监控设备的

遥控开关,定时,人体感应灯,移动报警,usb充电口可控制开关及自定义

网友:
奇葩的产品

网友:
插座安装位置,一般拍不到什么吧?

网友:
这个插座是不是一般都安装在床对面

网友B:
认真发贴。。。。。这个用料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认真发贴。。。。。这个用料还不错。。。。。

的确功能上比市场上其他插座好,比如定时控制,昨天在淘宝问了一圈其他wifi插座,离线情况下都无法控制

问题是坏了,所以才拆开的

插电后红灯闪了一下就没反应了,不知是电源部分有问题还是控制部分,量高压部分300v左右,低压11.3v

偶尔插拔能正常启动,但是再次插拔又不好了,而且会死机,有可能控制芯片有问题

网友:
用好了绝对是个神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的确功能上比市场上其他插座好,比如定时控制,昨天在淘宝问了一圈其他wifi插座,离线情况下都无法控制

...

离线情况下,插座不断电,好像都可以继续执行控制任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离线情况下,插座不断电,好像都可以继续执行控制任务的。

broadlink ,用智慧星控制的,卖家客服说不行,必须联网,也就没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