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个电脑,顺便把供电改一下,再顺道骗点M币

楼主(2019-12-03):
三四年前,儿子他大姑也就是我姐姐给他娘家侄儿也就是我儿子买了个叫做电脑的东西,可能在小朋友眼中看着这个也确实是个电脑,还是个笔记本样式的
使用三节五号电池供电,后来在某处撸了一些镍氢充电电池,但在使用中发现这样的电池是真的真的真的不好用,很短时间就会没电,可愁死了
这不就想着上面加个口使用usb来供电 就好了,想了好久也没动手。
这不今晚终于想起来了,动手改了吧

以下看图配文字
A壳的样子,有点脏,稍后清洁一下
手机相机可能有些偏色,看起来发灰白呢,应该是淡蓝色的

后盖,两个脚垫已经没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飞到什么地方去了,电池盖也在后盖上面

上面还有个隐藏式提手,比较方便小朋友来回移动,移动电脑移动电脑嘛,便携很重要

右侧一个拨动开关,一个3.5的插口。拨动开关是开关机使用的,3.5的插口可不是耳机,那是用来接“鼠标”的,和我们使用的有线鼠标差不多,没有中键,一左一右两个按键是用来调节音量的
但是现在也不知道那个东西在哪里了,不过这都没问题,开机就有声音的。估计每次给电开机音量都是初始化

像IBM THINKPAD一样,在屏幕盖子上面有两个滑动的卡扣用来和卡住“显示器”

显示器

“键盘”部分

使用这个95的酒精清洁吧,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只能这个上了

天黑了,饿了,要吃饭的
盐水煮花生,泡一小半天,天气太冷,没泡开,觉得吃着有点不爽。
桂皮、大料(八角)、没有花椒了,没有茴香籽了,使用点没磨开的孜然代替,一起煮起来也挺入味的

小炒一下圆白菜

两个馒头,再来一碗鸡蛋挂面汤。
新弄个酱油瓶子,还没熟悉使用,结果酱油倒多了,就这个颜色了

太咸了,再往里倒点开水吧

还是咸,面条和鸡蛋吃掉了,汤剩下了

插入结束,继续拆解

简单的清洁后的样子,太难擦了

后面电池盖拿掉就是三个电池,就是在某处以很便宜价格买到的镍氢充电电池

然后就是拆掉所有的后盖螺丝并打开后盖
内容比较不多啊,一个小喇叭,一个开关,一个3.5插口,一个邦定芯片,还有一堆小铁片

一堆小铁片 看起来像是“钥匙”/“密码”一样的编码开关是吧

没错,就是编码开关,与“电脑卡”配合来看就明白了
卡片上有开口,当卡插入时,卡上的开口处如果认为是1那么没有开口的地方就是0
数着一共7个开关,理论上支持2的7次幂个卡片吧
这是没有插入“电脑卡”的样子

卡片的样子

插入卡片后进行编码,由“中央处理器”进行解码吧

在“电脑卡”上有很多同心的小圆圈,这是用手按的地方,按动这地方下面应该有感觉的按键吧,我猜的,因为不同的卡片上的圆圈只有多少的区别,但位置都是一样的

在牛屎下面有一排斑马排线伸到“键盘”的地方

另一张卡片上也有许多小小的同心圆◎

去掉“电脑卡”露出“键盘”,也可以叫“卡槽”吧

以上就是个大概的样子吧
现在给USB母座开口,前几天买了几个MINI USB的母座,就用这个了
使用我的扬州三把刀开口

完美的开口

我的小松香,有点黑了,不过没问题,可以正常焊接

我的小枪

在杜邦线上拆下一段焊接到MINIUSB母座上,并且使用热熔胶牢牢的粘在机壳上

usb是5v的,加一个两极管做降压没什么问题吧,然后焊接到电池座上,这样使用电池的时候也不会往usb上跑电了同时使用干电池时即便插着USB也没什么问题

负极弹簧弯了,收拾一下就好了,没什么大问题

收拾完工,再照原样装回,插上USB完美开机

电池没电了,使用我同样在某处撸来的便宜充电器充电吧,这东西不会过充也不怕过充

好了,收拾完了
感谢各位老大浏览我的帖子
2019年马上就结束了,在这个时候大家工作肯定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希望大家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护 自已的身体,工作重要,身体更重要

最后,为了我的拆机工具,弄这么个标题来骗各位老大的M币,希望您不要吝惜呀

网友A:
有个一毛一样的,被我改成18650锂电的了。

网友B:
这个某量的充电电池确实不受用,买了两节7号的放在无线鼠标上用,也有可能是我使用频率太高(白天上班一天差不多8小时左右),反正基本上是三天一充电,虽然麻烦一点,但自我感觉比用某孚的要实惠一点。
其实公司也配了有线的鼠标,可自己桌子小,桌面乱,用有线的经常有种线被人扯着的感觉

网友C:
帖子结合生活。很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个一毛一样的,被我改成18650锂电的了。

3节干电池的改锂电最合适了,楼主买倍量套装真不是明智的选择,18650或手机电池加4056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3节干电池的改锂电最合适了,楼主买倍量套装真不是明智的选择,18650或手机电池加4056不香吗? ...

香,忘记这个事儿了,手头还有好几个4056了,弄几块手机电池并联着应该没什么问题,没有富裕的18650了,明天改掉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一毛一样的,被我改成18650锂电的了。

把这个事儿给忘记了,明天改了,不用这破电池了,手头有几块废了的手机电池,并联上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某量的充电电池确实不受用,买了两节7号的放在无线鼠标上用,也有可能是我使用频率太高(白天上班一天 ...

一直用联想大红点用习惯了,这个还大一些,我的手比较大,也一直想换无线的,无耐网上买的也看不到摸不着的怕买着用不习惯,就一直用下来了,键盘用的也是有线的DELL,也还行,就像您讲的一样,桌面要乱很多,音箱也是有线的,电源,台灯,充电器一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帖子结合生活。很不错。

谢谢您的打赏,只是看到这个鼠年吉祥,让我很是慌张,手头还有一堆工作没有完成,又要验收,又要写一堆报告。。。。

网友E:
那面不忍目睹啊

网友F:
液晶屏是用俄罗斯方块改的吧。。

网友G:
这个电脑集成度很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面不忍目睹啊

哪面啊,我觉得除了脏一些,除了盖子的“铰链”被弄坏了,其他还行,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液晶屏是用俄罗斯方块改的吧。。

尺寸比那个要大很多呢,不过看起来确实像。但是这个屏只显示一些简单图像和一些数字,不是点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脑集成度很高呀

哈哈,不光集成度高,使用还很便利呢,小朋友都能很快的学会这个电脑的所有功能

网友H:
这个电脑真不错。这个电脑真不错。这个电脑真不错。这个电脑真不错。这个电脑真不错。这个电脑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脑真不错。这个电脑真不错。这个电脑真不错。这个电脑真不错。这个电脑真不错。这个电脑真不错。 ...

嘿嘿,老大哥好,小的给老大哥请安了

楼主:
谢谢您的打赏,非常感谢

网友:
学习机和血压计,都电压要求高,1.2V的镍氢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