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本想挽救下垃圾,结果sm3281救不了垃圾SG级芯片

楼主(2019-12-03):
去某学校上课时,在教师讲台发现有个U盘几周了都没人要,插上电脑发现不识别。
本来看着这种U盘没啥兴趣,淘宝那种山寨,不是黑胶就是扩容。
等下一周去,被人剥皮了,可以看见芯片和主控。

一芯主控,镁光黑片?
查询颗粒信息如下,丝印pfg09其实就是nw911的马甲,不过等级sg。。
看了主控支持sm3281

好像闪存还有点利用价值,反正没人要,捡回去放sm3281上岂不是美滋滋?

先拆闪存颗粒

bga132还能这样缩?倒是第一次见。

家里正好有一片 掉点的3281主控板。

这面是双贴才需要的,另一面完好。
贴上之后打开芯片精灵看一下

找个工具开卡

开始提示坏块过多,后面设置容量大小80%,能过成功开卡。
但是插上U盘会一直弹出这个,,格式化U盘。反复的弹。

最后容量从80%到10%。。都是一样的结果。。
看来这垃圾芯片配不上这个主控啊。。
没辙,拆下来装上一芯那个垃圾主控吧
芯片精灵检测FC1178,但实际上是FC1179,开卡大概几个小时,很慢。
测试速度如下。

网友:
用黑片工具搞

楼主:
3281所有工具基本都试了一次。。你可以看截图,无奈大佬的那个才能量产成功

网友A:
你看下这个帖子,人家把ECC开到4,结果容量只开出1/3.不过速度倒是很稳定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2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这个帖子,人家把ECC开到4,结果容量只开出1/3.不过速度倒是很稳定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 ...

嘿嘿,那是我的帖子。我那个是TSOP的黑片,FC1178/1179,量产黑片还是不错的,能hold住坏块。
而且最近我发现FC1178/79,连老制程的L74A都支持,真神了,只不过usb2.0,速度慢点。

网友B:
3281量产 CDROM
会降一半速度 本来读200
量产的CDROM
读取只有100m不到
而903 量产的cdrom 能上150-170m
903读大约是220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81量产 CDROM
会降一半速度 本来读200
量产的CDROM

3281发热情况,兼容性怎么样?最近想弄个玩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3281所有工具基本都试了一次。。你可以看截图,无奈大佬的那个才能量产成功 ...

在工具中选格式化  不行把可以成功的参数搬到最新的工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