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收货即退款的大泰充电夜市挂灯

楼主(2019-12-03):
近来看坛友们撸的此类灯具较之前有所减配,我便想也撸个配送充电器的来拆拆,看看与坛友们5V充电的有啥区别,如是在某宝上找了一个,原价8.8,用卷后6.8包运的,而且还比较大

看卖家的图册上标注160x80
实际收货时,产品包装直接邮寄,开始看见盒子就想到了没有卖家说的那么大

看实际尺寸

拧开灯罩,就6颗灯珠,不过还送了一坨焊锡,为了送这一坨焊锡毁了一颗灯珠

点亮后明显看得出来送焊锡的那颗灯珠已经有光衰了

拆开铝灯板,有节18650

电池貌似还有铭牌

亮度两档通过两档开关串二极管降压实现,充电直通电池,也没保护板

不过配了个4.2V500ma的充电器,比用5V直充的好一丢丢,

充电器看视还有转灯

在第一时间向卖家反应灯具大小问题后,小二就直接叫我申请退款了,看出来卖家也是轻车熟路啊,此等操作得心应手,申请几分钟后就处理了

网友A:
至少有铝基板和充电器,如果是大号款,估计是酚醛树脂基板和一根线。

楼主:
充电器用料还是足☺️

网友:
做工真差,不敢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有铝基板和充电器,如果是大号款,估计是酚醛树脂基板和一根线。

关键是卖家推的就是大号带充电器,还标称60W,但发货严重缩水,估计是想坑一个是一个,想这便宜,一般没人认真去计较大小

网友:
白嫖一个灯,老司机带带我

网友B:
先声明,我不是看中这灯了,我是看中他那个圆柱型的DC母座了,回来拆件的干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卖家推的就是大号带充电器,还标称60W,但发货严重缩水,估计是想坑一个是一个,想这便宜,一般没人 ...

哈哈,60w的那个w不是瓦,是这一类灯具的一种特殊定义的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60w的那个w不是瓦,是这一类灯具的一种特殊定义的单位

一般店铺会标注“相当于60W白炽灯亮度”这类标语来避免纠纷,但我这个不说60W亮度,30W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声明,我不是看中这灯了,我是看中他那个圆柱型的DC母座了,回来拆件的干活 ...

灯体壳也还可以,换灯板,加电池保护后还是蛮好的,对于坛里的友友来说都不会缺这两样

网友:
注意60W是型号,不过有节18650也行,要知足了哟

网友:
60W是指白炽灯的亮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60w的那个w不是瓦,是这一类灯具的一种特殊定义的单位

感官上相当于60w的白炽灯亮度,现在有这个说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60w的那个w不是瓦,是这一类灯具的一种特殊定义的单位

在感觉上相当于60w的白炽灯亮度,现在有这个说法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正面十来个灯珠,就是里面坑了点,5v直入电池,没有保护板,灯珠就是个电阻降压,也没有电池保护
然后我就买了个充放一体的板子,装上去了,然后还顺便吧led灯贴到了充电口边上,这样充电可以看见有没有充满

网友:
那充电器也叫用料足?输入半波整流就省了3颗二极管,转灯也只用稳压管,431都没舍得用,辣鸡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感觉上相当于60w的白炽灯亮度,现在有这个说法了。

只能这么理解了,部分手电好家伙了,真是那标的,真是北京人讲话:哎哟喂,那是真敢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店铺会标注“相当于60W白炽灯亮度”这类标语来避免纠纷,但我这个不说60W亮度,30W都没有 ...

都是骗人的把戏,能够标出来相当于的就是很良心的了。尤其看某些手电,我去,那标的啊,还有头灯,那家伙,光看标签比卡车灯都亮

网友:
退款不退货的路过

网友:
这货玩玩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