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自制电动牙刷头

楼主(2019-12-03):
曾经买东西送了一个电动牙刷,用时间长了该换牙刷头了结果一搜发现一个牙刷头这么贵。我就佩服起了卖电动牙刷的营销手段,他们卖的不是机子,而是牙刷头。。。于是我一直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普通牙刷固定在电动牙刷头上。下面这个办法还没有完成,但大体差不多了,不知道牢固不牢固,先把前面的过程发出来,希望大家如果有类似想法的多交流交流

先用手电看看里面大概结构,看从哪锯断合适

先用手电看看里面大概结构,看从哪锯断合适

从靠后些的位置锯断

从靠后些的位置锯断

找一个合适的连接螺钉

找一个合适的连接螺钉

把螺钉磨短,螺母磨小

把螺钉磨短,螺母磨小

把锯断的电动牙刷截面钻一个能放进螺钉的洞并把螺钉放进去

把锯断的电动牙刷截面钻一个能放进螺钉的洞并把螺钉放进去

再涂上硅胶,想着能在接缝处起个防水的作用

再涂上硅胶,想着能在接缝处起个防水的作用

把普通牙刷锯断打孔,把螺母放入。螺钉螺母都用502粘

把普通牙刷锯断打孔,把螺母放入。螺钉螺母都用502粘

网友A:
502粘不牢,震动容易掉,我都想到好几种方法嫁接了

网友:
这办法不好,一是螺母的角度决定了出来的刷毛方向,不好调。如果刷毛方向不对,用着别扭。二是每个刷头还要嵌个螺母,太麻烦了。

网友:
生锈不说,这个电动牙刷是摆动的,一会螺母就松了,你还不如做出燕尾榫的结构嵌套进去,或者是四方槽加不锈钢销钉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2粘不牢,震动容易掉,我都想到好几种方法嫁接了

那现在有好的方法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2粘不牢,震动容易掉,我都想到好几种方法嫁接了

今天试了一下确实失败了,你有没有试过拿一个合适大小的金属棒,中间钻个圆洞,再在中间攻丝,这样就有螺纹了,然后直接往锯断的电动牙刷头上拧,拧一半,再把锯断的普通牙刷拧上去。我一开始想的是这个办法,只不过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材料

网友B:
人才,等待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才,等待成品

成品失败了,确实不牢固

网友:
打个洞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品失败了,确实不牢固

火箭不是有捆绑式的,你也做一个捆绑式的

网友:
对半剖开一点 中间打眼 曲别针插进去

网友:
还是用手动的吧,间隔用电动得

网友:
淘宝买国产兼容牙刷头 几块钱一个 费这事干嘛

网友C:
把旧头子砍断,新刷头砍断,断面加热融化黏在一起

网友:
用电动牙刷的都是土豪

网友:
牙刷头大小也不一样啊。

网友:
松下的电动可以用, TB上说是德国技术那个刷头,有一点点松,卡一层纸巾就可以, 我用了1年多了,就是刷头质量很不咋样,2个月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旧头子砍断,新刷头砍断,断面加热融化黏在一起

方法不错,中间加个筋更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