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便携jbc245 oled显示电烙铁

楼主(2019-12-03):
工作的需要便携大功率烙铁.t12oled已经有了.高频烙铁也有了.发热芯贵容易坏.jbc是最好的烙铁了.神往已久.正版的买不起.没玩过.整个国产jbc245 939刀头发热芯50元.原装的行价220元 .买了论坛金大侠jbc-t12控制板连同936改的手柄

翻出以前的ibm16v7.5a适配器 根据论坛资料改24v电压.

输出电压高于19V会保护,增大蓝圈内电阻19C(15.4K)即可提高过压保护电压值,改成20k,ovp25v左右
ibm16v7.5a输出电压高于19V会保护,增大蓝圈内电阻19C(15.4K)即可提高过压保护电压值,.jpg
更改红圈内电阻69b(5.11K) 调小提高输出电压,改成24v

ibm16v7.5a红圈内电阻69b(5.11K) 调小提高输出电压,实测并联27K电阻升至19V.jpg.jpg

费了很多脑细胞才装入适配器中.

魔术贴扎带方便收纳
jbc245指标130w大功率 3秒左右到370℃ . 3秒的意义不在于快.在于对付电脑多层板温度损失少.回温迅速.
使用感受最深的是普通烙铁包括t12如果是焊电脑多层板原件已经焊坏了有时候都还没有拆下,一般使用温度且不用开到370℃ 开300℃就很好了.
金大侠的板已经很好了.软件界面友善.手柄休眠很方便.世界顶级烙铁(山寨)jbc秒t12真不是盖的.t12就是一小弟.

脑热下次买个正版的jbc发热芯.再更换个贵点的碳纤维手柄

  over

网友:
鸡八粗的烙铁贵有贵的道理啊,平民用不起系列

网友A:
大刀头焊大焊点给力。焊电路板就难受了,太宽。看样子是后压接的头子。用时间长性能会衰减,里面有氧化。
你看我拆的原装头里面。厚厚的氧化层。
我现在也使用的936头子,不过我是用的银焊条焊接。让发热芯和烙铁头合为整体。内部就不会氧化。而且导热要比压接的更好。
坛友需要代加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刀头焊大焊点给力。焊电路板就难受了,太宽。看样子是后压接的头子。用时间长性能会衰减,里面有氧化。
...

这做工相当的不错,不错不错

网友:
这个焊接的是不错,我不要加工,我要这手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刀头焊大焊点给力。焊电路板就难受了,太宽。看样子是后压接的头子。用时间长性能会衰减,里面有氧化。
...

这个号玩啊

网友:
国产jbc245有啥推荐不,tb看了一圈不知道哪里买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刀头焊大焊点给力。焊电路板就难受了,太宽。看样子是后压接的头子。用时间长性能会衰减,里面有氧化。
...

气焊还是ZVS?成本多少一根?

网友:
挺好挺好,折腾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刀头焊大焊点给力。焊电路板就难受了,太宽。看样子是后压接的头子。用时间长性能会衰减,里面有氧化。
...
你这个是怎么焊的???

网友:
请问楼主设置温度和实际温度有多大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气焊还是ZVS?成本多少一根?

都行 成本其实很高,头子处理要花费大量时间。有很多小细节需要一点一点摸索。内部是不能出现气泡,有气泡会烧头子

网友:
等普及了玩玩

网友:
这个不错,正好有这电源!收藏一下!
谢谢!

网友:
大侠,买的金向维的板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刀头焊大焊点给力。焊电路板就难受了,太宽。看样子是后压接的头子。用时间长性能会衰减,里面有氧化。
...

不错,在这儿遇到你了,买了两根,做工太牛逼了。

网友C(2020-01-12):
请问官方的JBC供电是多少电压的,是AC还是DC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官方的JBC供电是多少电压的,是AC还是DC供电?

24v ac供电  130w吧 好像没有资料

网友(2020-04-13):
上次拆一只微软鼠标线头,90W的高频烙铁楞是没有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刀头焊大焊点给力。焊电路板就难受了,太宽。看样子是后压接的头子。用时间长性能会衰减,里面有氧化。
...

这发热内芯不是不锈钢外壳的吗?焊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