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监控视频单通道上增加多个可切换视频

楼主(2019-12-03):
呙是一个史上最简搞法。
1、用STC单片机的内置比较器模拟485接口,免去485接口芯片。效果冇减。
2、引用10mA驱动电流的干簧管继电器,免去外围驱动管。
3、由DVR的USB供电,真方便、
3、STC芯片虽然智能较底层,但却引入了无限制的扩能空间。若兴趣来噶哒,好玩一晌得。

网友:
电路图很漂亮,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实验赏析要点是超简单的“模拟485”:1、因有485连接,单片机可将原DVR控制界面上的任意闲置按钮编译为画面切换键。如周嗲实验中启用了原本冇得用的“开灯“、”雨刮”键,从此不再碍眼了。2、可用“翻跟头”的方式”以单键切换若干个画面,也可启用“预置号”进行指定号码切换到指定画面。3、灵泛的哥们一定已经发现了,呙咂“智能的模拟485”已让DVR引入了无限的扩展自由度。

网友:
现在都NVR了

网友:
现在都是网络摄像头咋办

网友:
485线上要是能加点钳位电路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