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移动新魔百和M101开箱加拆机

楼主(2019-12-04):
不啰嗦,上图片
定义为99新这么一堆!

价格,为避免广告嫌疑,自己搜索吧

网友A:
但是不知道能否破解,不能破解的多便宜都没用!

网友:
这个网上固件很多  CPU1,2脚断接刷机,几乎刷不死放心的玩吧

网友B:
橘子皮是怎么回事

网友:
价格倒还不错,家用网络电视可以了

网友:
坛子里晒图,为什么都挡二维码,什么意思呀?能查到什么信息么?我就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不知道能否破解,不能破解的多便宜都没用!

不用破解,或者已经破解了,随便什么网都能用,任意安装APP

网友:
还没用过这,一直看广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橘子皮是怎么回事

防露点

网友:
散热片抠起来看看是什么芯片

网友:
芯片应该是华为的3798,1G+8G的盒子,运行内存感觉小了点,不root限制开机启动应用程序数量的话,不够流畅

网友:
手里有一个,记得好像是1+8的,已经破解后刷了

网友:
301h 401h好点有带语音遥控的,CPU是300或者310结尾的频率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