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海美迪 Q5 一代 拆解

楼主(2019-12-04):
某鱼便宜收来的故障机,收到货测试确是好的,但速度太慢了,没法用,拆开看看有没有可改善的空间。下面请看图。

网友A:
大概只能当个硬盘播放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只能当个硬盘播放器了

放硬盘的电影是没问题,看网络电视就卡得受不了,好像时不时断网一样的

网友:
接口挺全,外接硬盘当做本地高清机应该还行

网友:
早期的海美迪质量好得很

网友:
安装个HDP电视直播,或者其他点播小软件,切换标清视频源,还是可以玩玩的

网友:
播放高清视频的色彩估计比现在的那些网络盒子要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放硬盘的电影是没问题,看网络电视就卡得受不了,好像时不时断网一样的 ...

如果网络视频卡顿,排除软件原因,只能考虑外接网络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网络视频卡顿,排除软件原因,只能考虑外接网络设备了

我用中兴的盒子看网络视频不会卡,就Q5好卡,还有点菜单有时候也卡

网友:
这类配置,更改的意义不大了。

网友C:
,海美迪q5用的啥方案,不知道画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美迪q5用的啥方案,不知道画质如何。

好像是海思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海思的芯片

,画质表现如何呢,跟原来逗逼的西格玛特。看过原来一个帖子,是以前的,是西格玛特和瑞昱的芯片的比较,还有个别的芯片,忘记了。说是西格玛特的最好。瑞昱的也不遑多让,也还不错。。海思的不知道画质如何。人家测试都是视频采集器。

网友:
不如,我们用crt显示器或者crt电视来测试画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质表现如何呢,跟原来逗逼的西格玛特。看过原来一个帖子,是以前的,是西格玛特和瑞昱的芯片的 ...

没有那机器没法对比啊,看起来和中兴B860V2.1画质差不多。主要是这个机器太卡,简直受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那机器没法对比啊,看起来和中兴B860V2.1画质差不多。主要是这个机器太卡,简直受不了 ...

嗯,卡就不对了。

网友:
我有一个同款,在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