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弹性测试针改到万用表笔上呢?

楼主(2019-12-04):
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弹性测试针改到万用表笔上呢?

网友A:
这种表笔不太好完美改造,估计只能把探针座子焊在表笔上,那种有螺纹的可以打孔去掉芯子,装上探针座子就行了。我改过不过弹簧探针真心不好用,不如直接把探针尖头焊表笔上还好用点,

网友:
不是直接拿个铁丝绑在上面就可以了么
解决问题即可啊

网友B:
直接焊接不行?或者用个细铜管套接两个。  类似  -------=---------

网友:
如果是銅的就直接焊接上去?不過會留下印記。(看圖片這表筆應該不錯,別毀了tA就好了)
要注意助焊劑不要弄進去探針裡面
畢竟,測試針的彈簧等也有接觸電阻的,
質量不好的探針久了會增大。。。

网友:
有坛友已经做过了,把针头截掉,然后钻孔,再套入测试针。但是这个一般技术要好。

网友C:
个人建议,如果针够长,直接把塑料弄开,把弹性测试针替换焊上去

网友:
有这种表笔卖的。

网友D:
试试硬盘D型口母头针。焊接上探针直接套表笔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焊接不行?或者用个细铜管套接两个。  类似  -------=---------

这个也想过,但是没有适合的铜套,还得一边孔大,一边孔小,否则不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硬盘D型口母头针。焊接上探针直接套表笔上就行。

那个很薄,强度不够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个很薄,强度不够

直接磨表笔把。磨到能直接插探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建议,如果针够长,直接把塑料弄开,把弹性测试针替换焊上去

塑料很难复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表笔不太好完美改造,估计只能把探针座子焊在表笔上,那种有螺纹的可以打孔去掉芯子,装上探针座子就行 ...

不在同一个圆心真的难受,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磨表笔把。磨到能直接插探针。

探针后面没有开孔,插不进,而且能插的话强度也不够,以前焊过缝衣针,不同圆心不说,还经常扎到自己手,所以才买了这种虽然尖但不会扎人的探针

网友:
实在不行自己开模做一个不就可以

网友:
简单方法直接焊接即可。

不要以为弹簧探针放表笔上会很好用,其实会很不好用的,只是想起来美罢了。

原因是表笔是给人用的不是给机器用的,人手悬空的话并不稳定,人手又有自动力度反馈和自动调整,手拿万用表要持续测试某个点是要靠压力顶住目标来持续定位的,所以有没有弹簧探针都得用一定力度顶住,力度是靠人体自动反馈靠手臂手指平衡的,弹簧探针并不能带来体验提升。(倒是尖锐的针尖有利于定位)

再就是弹簧探针其实是靠内芯——>弹簧——>外壳导电的,加上内芯与外壳的接触,导电阻抗并不稳定,如果用来测电流、或测小电阻会有问题,测电压信号或者阻抗高点的没影响。
测低阻或者电流的话,只有质量很好的镀真金的大电流探针才能测,但也没必要用在表笔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想过,但是没有适合的铜套,还得一边孔大,一边孔小,否则不牢

表笔那头可以锉细些。

网友:
实际上用万用表笔只有两种用法:短时间随机的,和长期连接的。

短时间随机的,都是手拿表笔去扎被测点,这时一根硬针 和一根会伸缩的软针谁扎得稳呢?

长期连接的,那就肯定是往表笔上绑线或者夹住表笔最好用了,探针并没有luan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笔那头可以锉细些。

针尾小孔估计也就0.2mm,磨了也插不进啊,再说强度也不够,目前初步还是先弄个双向套筒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