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42寸康佳电视,USB接口问题

楼主(2019-12-04):
42寸康佳电视,USB接口插移动硬盘只能播放mp4文件,不能播放RMVB之类其它格式,除了接播放器外有什么维修或更换配件的好办法吗?

网友:
这不是接口的问题呀,这是播放器不支持播放。

网友:
如果能安装应用,换个应用,如果不能安装,就需要刷机了~

网友:
芯片不支持,,,只能机外解码了

网友:
如果是安卓系统的,可以拓展其他APP,如果是OMI系统,还是换个主板算了。现在新的安卓主板基本都支持,不过也可以用电视盒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