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 这东西算古董,可以收藏,老电话机上的碳晶话筒

楼主(2019-12-04):
这东西算古董  可以收藏

拿到一些这货   应该是老电话里的    碳晶的   里面有金的

网友A:
镀金吧,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金吧,还是很不错的

:嘻嘻嘻嘻嘻嘻嘻

网友B:
黄的都是金么?

网友C:
这真的是古董,话说现在电话里全都是声控开关的那种咪头,听筒都是玩具喇叭

网友:
我早都拆了买铝了

网友:
碳晶话筒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黄的都是金么?

不一定,也可能是翔——健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真的是古董,话说现在电话里全都是声控开关的那种咪头,听筒都是玩具喇叭 ...

现在都用驻极体话筒了,因为芯片太便宜了,信号放大没有成本。

古代的的时候电子管和晶体管都极其昂贵,电话用不起放大电路,只好用能直接输出大信号的碳晶话筒,这货接上电源直接就有几伏的声音信号输出,不需要任何芯片来放大。

网友:
40年前拆了好多这样的碳晶话筒(邮电局的)

楼主:
碳晶的   里面有金的

网友(2020-01-12):
收藏起来不错,你拆了可惜了

网友(2020-02-26):
声音只能改变碳晶话筒的电阻,碳晶话筒与听筒需要加电池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