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索尼f806换完电池后不能充电,为什么

楼主(2019-12-04):
换完电池后,能开机子,显示电量,能传输数据,但是不能充电,是电池的问题吗?

网友A:
楼主看上去你只换的是电芯不是成品的电池,可能锂电池保护板没激活,可以将B-(电池负)和P-(放电负)短接碰一下,保护会释放。
good luck!

网友:
把旧电池保护板拆下来,安装到新电池上。

网友:
还是按手机型号买相应电池,或买电芯换原电池保护板。

网友:
据说索尼的电池带锁的

网友(2020-01-16):
旧电池保护板拆下来,安装到新电池上

楼主(2020-04-07):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上去你只换的是电芯不是成品的电池,可能锂电池保护板没激活,可以将B-(电池负)和P-(放电负)短接 ...

买的索尼的电池好的。换好了

网友:
索尼的坑爹,试过拆原机保护板下来换电池,结果保护板一断电就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