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的人么,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12-04):
这么明显的色块

网友A:
测试色彩饱和度的图片,显示器显示的画面越鲜艳,越通透,过渡更为平缓,则表现越好,反之亦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色彩饱和度的图片,显示器显示的画面越鲜艳,越通透,过渡更为平缓,则表现越好,反之亦然。 ...

就是我这种边际是块状物还是不太好咯

网友:
看这图不懂专业根本看不出显示器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