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利用闲置佳能24V打印机电源改个电扳手锂电充电器

楼主(2019-12-04):
利用闲置佳能24V打印机电源改个电扳手锂电充电器(电扳手是捡来的没有充电器)
佳能24V打印机电源拆机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6&page=1#pid1600920
捡来的电扳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274
直接上电路板图外观就不发了

这电源有保护不接打印机输出只有8V多点需要改一下才能正常输出改装方法见图(图中红点就是本电源输出插头中间的接线头)

接头中间和正极接通输出24.3V正常

很显然24.3V不能给18V的锂电池充电的改电压经研究在TL431的R级上拉并电阻或下拉串电阻能使电压降低串太麻烦要拆那么小的贴片电阻还不好串接为了省事只能在上拉上并电阻了并连电阻就简单啦,至于并多大的电阻俺读书少不会算那就只能用一个100K的电位器慢慢试了,经试验阻值45K至48K电压都很合适最后找半天找出来一个46K的电阻并上输出20.7V符合要求电压稍微低一点比较安全避免电池过充,什么电阻并在哪看下面图吧!

经改过后电压20.7V左右

电压改好后直接吧中间的接头和正极连接原来的接头换成55/25的输出线

充电没指示灯不行啊不能盲充呀充没充满都不知道很不方便啊想起来轮坛有个大神(忘了是哪位大神了抱歉)用小电感加LED灯座充电指示灯于是就照搬了,找出一堆拆机小电感准备做个充电指示灯最后挑出下面这个比较合适的电感(空载时微微亮、充电时亮度很明显、充满时比空载亮一丢丢)

经测试指示灯符合要求给电感带上安全套嘿嘿别想歪了

试验无误后再外壳上钻指示灯孔

电源空载时指示灯微微发亮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哈哈就当电源指示灯吧

充电时指示灯亮度很明显

充满电指示灯微亮比空载稍亮一丢丢到此改装完效果也很满意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不错,你捡到应该是牧田兼容/山寨电池,好像自带dc插座,本来就是限压傻冲。
享受diy的乐趣。

网友:
电源真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你捡到应该是牧田兼容/山寨电池,好像自带dc插座,本来就是限压傻冲。
享受diy的乐趣。 ...

就是牧田款的山寨电池不过这电池比海鲜的不知道要好多少

楼主:
台达代工的做工没的说

网友B:
不孬,不孬,真不孬,这个板板能提供多大的充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孬,不孬,真不孬,这个板板能提供多大的充电电流?

电源是24V 1A的试机没测试估计1.5A还得往上

网友C:
这个指示灯的创意真牛,强迫症觉得电阻换个金属膜的好些

网友D:
充电指示作的有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指示灯的创意真牛,强迫症觉得电阻换个金属膜的好些

哈哈半天才找到一个合适的懒得找懒癌晚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指示作的有水平

只是照搬照抄原创是本论坛的一位大神

网友:
佩服,动手能力+1

网友:
指示灯好评!

网友:
改的好,指示灯学习了,以后可能用的着。

网友:
充电应该改成21.7v左右,因为保护板上充电电路有一个防反二极管和一个mos管,有压降!

楼主:
这么说还要在调一调啊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的不错,物尽其用。。。。

网友E(2020-08-14):
高手,就是佩服你这样的人,这个电源在不破坏原有供电的基础上,另外分出一组5V供电有不有简单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手,就是佩服你这样的人,这个电源在不破坏原有供电的基础上,另外分出一组5V供电有不有简单的方案? ...

变压器加5V绕组但这个太麻烦,最简单的就是加个DC-DC模块

网友(2022-05-22):
今天用电感如同放在开关变压器次级整流管负端,发现电感接发光两极管有方向性,接反了不亮,测试几个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