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旧电视盒子还有什么用?

楼主(2019-12-04):
如题,家里有几个淘汰的电视盒子,配置低,看视频都卡的那种,除了扔掉还有什么用?

网友:
用的哪种主控?
更换大的内存,看看是否有效,或者拆闪存做U盘。

网友:
512M+4G的,海思3716,都当垃圾丢了

网友:
拆4G内存做u盘

网友A:
动手能力强的拆件做U盘。除此这外没有其它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强的拆件做U盘。除此这外没有其它用途。

U盘也没用啊,闪存很小的

楼主:
8gU盘我好几个都吃灰中,4g懒得折腾……

网友:
投屏用吧。。买个投屏器也要小几十。还能变废为宝。。

网友B:
我是卸载一些不需要的app,只留一个视频播放app,这样虽然开机有些卡,但播放时还是蛮流畅的;或者干脆当作硬盘播放器来使用。

网友:
还有个海美迪QII,卡的一笔,买回来就卡

网友:
现在的APP越来越大,而且内存使用久了,是不是本身速度就会下降。楼上都说拆了当U盘,有没什么办法把U盘拆了,当内存

网友:
做U盘还要买风枪,还要植锡。反正我不会。

网友C:
插鼠标,插u盘,当下载机用,功耗低到可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插鼠标,插u盘,当下载机用,功耗低到可怕

装什么app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装什么app呢。谢谢。

手机迅雷 vip破解版

网友(2020-01-04):
电子元件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迅雷 vip破解版

不支持安卓2.3.7

网友:
魔盒一代,还在用,,装了一个app,,其他投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卸载一些不需要的app,只留一个视频播放app,这样虽然开机有些卡,但播放时还是蛮流畅的;或者干脆当作 ...

这个办法还行。